急!急!急!!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2006-06-20):
请电直界的辈们指点啊~!我手上有台6EXAP固定翼版的设备不知可否用在像亚托450,400或黑鹰上???!!!急急求救!!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用,只是可能在设定螺距曲线及油门曲线方面不太方便而已,你先看看遥控器说明,看怎么设置这两个曲线。

网友A:
这个遥控器应该有直升机版的说明书吧。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