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炸机的最好办法!!!

楼主(2006-06-20):
我想所有的模友都有炸机的经历,特别是我们这种菜鸟.刚才突发奇想,在我们的爱机上装个降落伞包,用多余的遥控通道来触发.这样在眼看飞机失控下坠时弹出降落伞,就能保住机机了.
大家来讨论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
..........又来一个

一般你说的“失控”都是飞机在空中姿态变化太快新手能以跟上,姿态变得那么快,你能保证伞达得开?比如飞机处于倒飞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所有的模友都有炸机的经历,特别是我们这种菜鸟.刚才突发奇想,在我们的爱机上装个降落伞包,用多余的遥控通道来触发.这样在眼看飞机失控下坠时弹出降落伞,就能保住机机了.
大家来讨论一下是否可行?

我近期都飞不高,也就两三米,好像降落伞效果不明显,我觉得气囊更靠谱

网友A:
恩~其实在秋天的麦田里飞最保险~~~~~~~~~~

网友B:
用海绵把机头与机身下方包一圈会强许多吧.

炸机时, 新手好像最容易头向下接近垂直入地.

网友:
秋天的麦田?????

有点晕啊,北京的麦子不到六月底就收割完了.离秋天还有段时间呢.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其实在秋天的麦田里飞最保险~~~~~~~~~~

??秋天还有麦田?

网友D:
我推荐不飞....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绑根安全带......

网友:
在模擬器上玩

在模擬器上..你想怎麼炸就怎麼炸...如果不爽還可以炸噴氣機呢..哈哈

网友:
我认为要不断提高自已的技术来防止经常的炸机,但有一句话也说得好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网友:
绝对不炸的方法-----

别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秋天还有麦田?

秋天只有菠菜。。。。。。。。。。。秋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海绵把机头与机身下方包一圈会强许多吧.

炸机时, 新手好像最容易头向下接近垂直入地.

不行呀,近期都是尾巴先着地

网友:
秋天的稻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呀,近期都是尾巴先着地

是如何实现总是尾巴先着地的?
在飞特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推荐不飞....这是最好的办法.

双手双脚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秋天还有麦田?

饿恩~那个.那个..南方是水稻的说~~~~~习惯性说成麦田~~~
比如
"九月寒的得名在于它的成熟季节,生长期一直到九月"

网友:
防止炸机最好办法,一是飞行技术,二是飞机调整技术.

网友F:
可以用金刚石做机体材料。

网友:
金刚石可脆了,可能是做飞机最差的材料之一。

一等办法是不飞
二等办法是在高草之类的场地飞
三等方法是加固
四等方法练技术(技术再好也有炸的时候)
五等方法一次买10架,炸一架烧一架,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金刚石做机体材料。

重~~~~~~~~~~~~~~~~~~~~~

网友G:
嘿嘿 在我们这里的 沙滩上怎么炸 都没事 哈哈 我炸了快10几20次了 机机毛没掉一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嘿嘿 在我们这里的 沙滩上怎么炸 都没事 哈哈 我炸了快10几20次了 机机毛没掉一根

要是掉到水里不就成了“水浸鸡”吗?

网友I:
机头装个红外感应器.接第6通道.距离小于5米自动开伞

网友:
我的翼龙脑瓜子都快撞瘪了,还是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掉到水里不就成了“水浸鸡”吗?

呵呵 那到不怕 我是向 陆地发机的 都是在陆地上盘旋 哈哈 特别宽的海滩 我就不200M 还能飞海里去

网友:
推荐:
1、不飞真机,只飞模拟器。
2、飞FMS模拟器,并使用永不坠毁功能。
这样就可以随便怎么飞了,不用担心吃炸鸡会上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机头装个红外感应器.接第6通道.距离小于5米自动开伞

如果大角度向下,离地5米到着地只半秒时间,这个时间内伞能弹--展开--稳定,还要留足够时间让其发挥减速作用,这样的系统好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嘿嘿 在我们这里的 沙滩上怎么炸 都没事 哈哈 我炸了快10几20次了 机机毛没掉一根

呵呵,电机进了沙不用掉毛也是可以照样废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嘿嘿 在我们这里的 沙滩上怎么炸 都没事 哈哈 我炸了快10几20次了 机机毛没掉一根

如果触沙时不太水平。
沙子阻力大,飞机基本不可能滑行,这时很容易把水平尾翼弄折或者尾杆从机身上断开或者机身尾部断裂。

另外如果风是向海里吹的,当飞机飞到海面上空时,心里压力很大啊。一紧张操作失误,说不定就坠海了。

网友:
哦哦~~~~~~~~~~ 偶会注意滴 绝对不往海里飞   还有就是 可能我不敢用外转子了 就是因为怕进沙子 个人觉得 只要电极 不外露 进沙的可能性极底

网友:
连真飞机都要炸,所以没有办法不炸机的。

网友:
我还有个想法, 不知道是否可行.

当炸机时, 让它像我们预想的那种方式解体.
1 机翼用动力橡筋系在机身的小柱上面.
2 机身用一根碳棒或者其它强度与韧性好的材料代替, 机身分成几块,分别用双面胶粘在那根棒上.
3 所有的设备,在一个机身块上面,外面用泡沫地板等东东包着.
4 电机用固定在安装座上面,而安装座与机身也是用双面胶等粘接,这样,相对很重的电机就不会对飞机造成危害.

这样炸机时,机翼掉下,机身分成几块,同时保护设备不受损伤.

网友:
不是吧!要真的炸了光拆双面胶都得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呀,近期都是尾巴先着地

厉害啊,一上来就眼镜蛇着陆啊,I服了YOU,我学了好久都没学会哦。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嘿嘿停飞了,就不会在摔飞机了,它就一直在地上老实的呆这也不会坏了嘿嘿

网友:
鸡鸡就是用来炸的。
再给个建议:蒙皮用0.5mm冷扎钢板,机身整体浇铸。。。。。。

不过,鸡鸡搞成模块式的或许。。。。。。换个思路,解决炸鸡后的维修、替换的快捷。呵呵,博一笑尔!

网友:
主要是技术,技术高了炸了也往往损失不大。要完全不炸那就别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机头装个红外感应器.接第6通道.距离小于5米自动开伞

那就别想正常着陆了

网友J:
我的鸭子就是在沙地上直接炸断尾管的...之前还炸断电机安装架好几次,感觉沙地压得很实的话跟地面差不多,没多大缓冲...而且象VFoxPro说的那样容易断尾巴
摔在塑胶跑道上还基本可以忍受,只是小心损坏跑道被逮到~~

网友K(2009-02-17):
把游泳池放满油(不导电的,变压器冷却用的那种),然后再油池上飞。

网友L:
不飞就不会炸了

网友M:
哥们,是我,RC幻影!!我说不行的!!你还没来的及开伞飞机早已经乎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