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飞机应该如何练?我对尾悬停差不多了,该练什么了?

楼主(2006-06-20):
搜了搜没看到这方面的帖子。有没有练习方法的帖子?多谢了

网友A:
对尾悬停过关  以后可以练习 蛙跳和两侧悬停啦

:>

网友B:
可以练习对尾走十字型,前后和左右的侧移,同时在模拟器上面练习侧面悬停和小航线,然后上真机练习侧面悬停,侧面悬停ok后,可以走走简单的小航线(先从两端转尾巴的航线开始,然后慢慢加上副翼,航线想飞好其实比翻跟头还难),然后再练习对头,我觉得这样,四面悬停比较快,对头会在简单的航线中慢慢进步,再练习会觉得没那么恐怖了!我是按照这种方法走过来的,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尾悬停过关  以后可以练习 蛙跳和两侧悬停啦

:>

对尾都练好了,还练什么蛙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练习对尾走十字型,前后和左右的侧移,同时在模拟器上面练习侧面悬停和小航线,然后上真机练习侧面悬停,侧面悬停ok后,可以走走简单的小航线(先从两端转尾巴的航线开始,然后慢慢加上副翼,航线想飞好其实比 ...

我觉得可以先练大航线,但不要飞得太远,情况不妙时对尾退回来;事实上小航线比大航线要难得多,我是这样练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尾都练好了,还练什么蛙跳啊!!

看来这个兄弟的蛙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走的很直,高度和升降曲线都很好了.

我觉得仅仅能悬停的时候 对油门的掌握还不一定很好,可以通过中等距离 最高一米半左右的前后移动起飞降落 对进一步提高油门的控制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要想把蛙跳走的很直,还是需要对副翼的操纵更收悉一点儿 特别是在上升脱离地效还有下降产生地效时候的反应.
单单只是向前跳也没什么意思,可以前后跳.
还有就是 zt206提到的侧移 是很必要的,可以更好的感受副翼产生的速度、进一步提高对侧向动力的控制。

另外,楼主说 他的对尾差不多了.还不是很好.
还有,rmb3000请你说话客气点儿,不要以为你很利害的样子.大家都在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本人不需要你这种口气的指责!希望你多说点儿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练习对尾走十字型,前后和左右的侧移,同时在模拟器上面练习侧面悬停和小航线,然后上真机练习侧面悬停,侧面悬停ok后,可以走走简单的小航线(先从两端转尾巴的航线开始,然后慢慢加上副翼,航线想飞好其实比 ...

我也是按照楼主的方法练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兄弟的蛙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走的很直,高度和升降曲线都很好了.

我觉得仅仅能悬停的时候 对油门的掌握还不一定很好,可以通过中等距离 最高一米半左右的前后移动起飞降落 对进一步提高油门的控制是 ...

我口气不好?很普通的一句话,看你想的那样,,,,,我看是你的态度有问题才对吧.......

有疑问当然要提出来了,你该不会是接受不了别人的质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口气不好?很普通的一句话,看你想的那样,,,,,我看是你的态度有问题才对吧.......

有疑问当然要提出来了,你该不会是接受不了别人的质疑吧.........

你觉得你的口气很好吗?不明白你会不会用标点符号!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准备开始练侧面悬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