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老问题,记不清楚了!更新!

楼主(2006-06-20):
问个老问题,记不清楚了!

以前记得大家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刷电机使用锂电池的问题.好象说是有刷电机使用锂电池的话,对电池还是电机会有很大的损伤的问题.我记不清楚了,这样使用的话是电机容易OVER还是电池容易OVER了,呵呵!给个正确答复,谢谢!

网友:
只要在正常的电流和电压下都没问题。

锂电不是11.1V就是7.4V,对于有刷电机来说,可能都不是恰好落在额定工作范围内,同样输出功率下,由于有刷电机的效率较低,就需要更大的输入功率,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相对大一些,对锂电池这种超负荷使用非常敏感的电池来说,也会造成损伤。

靠,自个儿都快绕糊涂了。

网友:
举个例子,我用7.4V10C800mah的锂电,来推180电机,电流5A,对电机来说不超压,对电池来说不过流,所以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是 啊,对啊,不过放电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就用180电机带减速加1047浆用400MAH7.4V的锂电池啊.估计是锂电池对放电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的.但是以前确实讨论了很时间啊,记不请了,大家再谈下各自的见解,谢谢!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我是先使得起理电,后使得起舞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啊,对啊,不过放电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就用180电机带减速加1047浆用400MAH7.4V的锂电池啊.估计是锂电池对放电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的.但是以前确实讨论了很时间啊, ...

还讨论啊?xunicheng说得很生动够清楚的了......
再举个例子,有刷380的飞机就很难直接升级锂电,两串不够三串太多

网友:
原配8.4V的380飞机上两串正好嘛,不过算不算升级就不知道了。

大多数有刷电机为7.2~9.6V设计倒是真的,这一段在两串锂电附近,但也有高电压的嘛。有些是为10.8V或者12V设计的。

网友A:
猫的280, 上三串锂电, 会不会对电机不利? 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的280, 上三串锂电, 会不会对电机不利? 试过没有?

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的280, 上三串锂电, 会不会对电机不利? 试过没有?

电机不怕,倒是可能对你的什么什么不利……

楼主:
  老子越飞手越生了,越飞胆子越小了.是不是飞机飞的太杂了,有点不适应了?不要笑噶,也许有的人飞个10几种机型都没有问题,而我本来就笨,飞个3种以上就感觉不适应了啊!呵呵!

  昨天飞翼龙又撞墙了,呵呵!今天晚上10.30倒是爽飞了下薄膜蝴蝶,还是喜欢飞的慢慢的飞机.不过老问题又出现了,就是有的时候推油门电机没有反映,舵机都正常,非要关了发射机电源又开才会转动,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了,基本所有的设备都换了新的,哎!不过发现了关了再开还能转也就不怕了,照飞,呵呵!

  麻烦大家再帮忙分析下究竟是哪里的问题,我怀疑是电调的问题,不过是全新的才换的25A蓝箭的有刷电调啊,真是晕死!电机是猫的180加减速1047浆,全新!接收和发射的问题可以排除!舵机也可以排除!电池是900MAH的7.4V拉马电池,也是才买的用了不到10次的,也不会有问题啊!是不是电调的保护太低了?晕,不想了,麻烦大家帮忙想下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