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用镍电

楼主(2006-06-20):
一直想把翼龙的电机换成无刷的,但买里电太贵了加上平衡充电器得400元才买2块,想问一下用9.6v1100毫安的就是启迪卖的那种会不会好用呢/动力和480的电机有没有区别,希望大家能帮忙说说拉

网友:
那种9.6V的镍氢电带2408-21驱7060桨,动力表现比480带原配桨好一些,更主要是效率高,留空时间延长,一次性留空时间长就少起降,少起降就少摔机,少摔机就少......................

网友:
当然好了,你还可以请求启迪把9。6V扩展到10。8V更好,动力会更暴,重量只增加20克左右,对翼龙而言,小意思。

网友A:
同样的电池压输出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使用无刷电流会比有刷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电池压输出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使用无刷电流会比有刷小一点!

对对,同样条件下使用无刷的效率会比有刷高些!但是配下来贵啊,呵呵!还伺候着麻烦!

就用9.6的电池了,480电机加原配浆或6*4双用浆已经很爆了!

网友:
现在无刷已经很普遍了!
低廉价格的产品多的是!一套18A+2408也就是80大元!

楼主:
80大元哪里能买到2408和18a的无刷动力组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9.6V的镍氢电带2408-21驱7060桨

kv值?电流?拉力?

网友:
别买普及型的,我看还是一次到位弄个25A电调和好点的无刷的好,以后3d吊机也用的上,要不还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9.6V的镍氢电带2408-21驱7060桨

kv值?电流?拉力?

KV1500,电流大概6A,拉力绝对不比原配动力小

网友:
翼龙原装电池组就是镍氢8.4V11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C:
9.6V的镍氢电带2408-21驱7060桨

kv值?电流?拉力?

有人已经回答了,不过我还是提醒一下:
电流和拉力都是动态的变量,在地面测得的数据上了天一点都对不上号,目前你要了解的是有多少人这样用和用的效果如何.
了解KV值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配桨,无奈的是翼龙不大改也就只有上到7寸桨,还要大桨距的,所以几乎没有选择.

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出发就应该配普及外转无刷套装,也就是辉盛最便宜的15A电调配2408-21.有很多人从不买"最便宜"的东西,如果你是,好盈18A+新西达2208/KV1800,代价不大又能满足这种心理?

如果要准备动力组能通用到3D机上去,尽管不现实,但技术上这套2408-21/KV1750(或者有说法是KV1500)是合适的,高电压带小桨飞翼龙,2串锂电带9070飞300以下的3D能胜任练飞用途,当然那套"贵"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老雷.............................

老雷去那里找?

网友E:
我的三通翼龙现用辉盛2410-8改三角型接,原配8.4v电,gws7035桨,动力跟480不相上下,留空时间明显延长,用7060桨,哗!那动力不知怎形容,筋斗连续翻,翻到自己头晕机不累我这样的菜鸟全动力有点手忙脚乱了,有兴趣的朋友可试试
哦,还有留空时间也比480长啊,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只用1/3-1/2油门动力巳足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三通翼龙现用辉盛2410-8改三角型接,原配8.4v电,gws7035桨,动力跟480不相上下,留空时间明显延长,用7060桨,哗!那动力不知怎形容,筋斗连续翻,翻到自己头晕机不累我这样的菜鸟全动力有点手忙脚乱了,有兴趣的 ...

有没我的402留空时间长?不过402耍起来没翼龙灵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没我的402留空时间长?不过402耍起来没翼龙灵活!

我用2S1800MA/H锂电7035桨一次留空足40分钟,电池轻了,重心后移,只能调定油门,舵量,让它自己盘旋,一个字,闷!不过只是为了验证一下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2S1800MA/H锂电7035桨一次留空足40分钟,电池轻了,重心后移,只能调定油门,舵量,让它自己盘旋,一个字,闷!不过只是为了验证一下效率

我用2S3P3720mA LI电,飞402,充一次电飞60分钟!

电池150g,重心刚刚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对,同样条件下使用无刷的效率会比有刷高些!但是配下来贵啊,呵呵!还伺候着麻烦!

就用9.6的电池了,480电机加原配浆或6*4双用浆已经很爆了!

怎么个贵法?80一套还贵?有刷怎么也得五六十吧!?怎么个难伺候?上无刷保证你飞坏N架翼龙也不会坏动力!有刷的电刷很容易就磨损完的!

网友:
普及型的无刷能上12只电池吗?

楼主:
我估计够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怎么个贵法?80一套还贵?有刷怎么也得五六十吧!?怎么个难伺候?上无刷保证你飞坏N架翼龙也不会坏动力!有刷的电刷很容易就磨损完的!

兄弟难道没有考虑换了无刷以后电池需要配套的费用吗?一组电池多少米?一个锂充电器多少米?换了无刷以后难道不需要重新调整重心?不需要重新固定电机?这样还不难伺候?电池也很难伺候!
好的有刷不比无刷便宜,以上都是安装最低的配置来算的.

我的480电机已经用了N久了,一样好飞好好用!以前的380电机也好好的,是我自己为了提高动力换的,结果一时兴趣来了拆开了研究下,结果才报废的.可怜当时买的3个380,2个480,现在还闲在仓库里待命呢!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兄弟难道没有考虑换了无刷以后电池需要配套的费用吗?一组电池多少米?一个锂充电器多少米?换了无刷以后难道不需要重新调整重心?不需要重新固定电机?这样还不难伺候?电池也很难伺候!
好的有刷不比无刷便 ...

换了无刷继续用原装镍氢动力比480也要好不少,重心调整非常非常简单,只要稍微把电池往后移一点就行了,固定电机呢,只要把电机座垫在安装处,然后用电烙铁从螺丝孔伸进去烫三个螺丝安装孔,撤下电机座后把安装孔扩大一点,再上螺丝固定即可,这都做不了的话,你也别玩模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换了无刷继续用原装镍氢动力比480也要好不少,重心调整非常非常简单,只要稍微把电池往后移一点就行了,固定电机呢,只要把电机座垫在安装处,然后用电烙铁从螺丝孔伸进去烫三个螺丝安装孔,撤下电机座后把安装 ...

呵呵,别小看这么一点点的移动位置和钻几个洞,试问新手对这几个动作是否都可以做到吗?当然确实很简单,但对于新手来说已经是难的问题的,至少我当初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我的翼龙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我已经熟悉了,什么也不拍,但新手人人能这样吗?

我个人的一点点浅见噶,呵呵!我反正换了铃铛无刷套装加7060浆以后用原配电池感觉动力和480基本一样,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样换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换了11.1的电池以后确实动力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不调整飞机中心的话很难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小看这么一点点的移动位置和钻几个洞,试问新手对这几个动作是否都可以做到吗?当然确实很简单,但对于新手来说已经是难的问题的,至少我当初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我的翼龙我想怎么搞就怎 ...

你的铃铛用错了,应该用2408-21,你用的2408-18,KV值低得用大奖才能发挥威力,所以你说动力是差不多的。至于说对新手来说有难度,我觉得不见得,飞过有刷的了,再稍微改动,应该没问题。再说了,总得有个动手的时候,找翼龙这样廉价又耐搞的来试试手工也不错呀

网友G:
其实我觉得翼龙真的不用太多折腾的……空机的话上无刷没啥疑问的,如果是全套带480动力的,那就别折腾了。

另外,飞翼龙的似乎不太需要太多在乎电机寿命,毕竟是属于新手上路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铃铛用错了,应该用2408-21,你用的2408-18,KV值低得用大奖才能发挥威力,所以你说动力是差不多的。至于说对新手来说有难度,我觉得不见得,飞过有刷的了,再稍微改动,应该没问题。再说了,总得有个动手的 ...

呵呵,先撇开这个问题不谈,顺便问下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电机的型号,太多了记不清楚,呵呵!现在普及版的是什么型号的啊?KV多少啊?我的是找飞羽买的加强型铃铛KV好象是1750的.不知道型号是什么?是2408-21还是2408-18?谢谢!
还有以前最早的ELE卖的那种普及型铃铛套装又是什么型号?KV好象是1500左右的对吗?谢谢!
呵呵,还有,我说的以上2种电机分别带多大的浆比合适,我现在用加强型的电机带7060浆没有问题吧/好象说是电流过大了哦?我买的时候问过,说是带9047浆都可以,那样的话电流还不更大?电池是11.1V的噶!越搞越糊涂了,麻烦大家了!

兄弟说的很有道理,所以现在我就是建议大家要换无刷的话就换效率高些的,换铃铛真的是还不如不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觉得翼龙真的不用太多折腾的……空机的话上无刷没啥疑问的,如果是全套带480动力的,那就别折腾了。

另外,飞翼龙的似乎不太需要太多在乎电机寿命,毕竟是属于新手上路的东西。

对,老猫说的很对!其实就是个选择问题,没有必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480够了那还折腾什么啊,好好飞就可以了!呵呵

老猫,谁说翼龙是新手上路的东西了,呵呵!老手也可以玩的嘛,呵呵!象我飞的时间倒是很长了,没有办法人笨加懒,结果没有什么长进这不还是菜鸟一只!我打算飞翼龙20年,不可以吗?呵呵!20年后把翼龙当古董卖,那个值钱啊!呵呵

网友:
顶啊,继续求解啊!呵呵

网友:
4块5角钱收9节废手机锂电, 重 25*9 = 225克, 3S3P 10.8V 允许电流 0.6 * 3 * 3 = 5.4A, 瞬间(10秒内)电流 0.6 * 3 * 6 = 10.8A

好像放电能力小了点儿,  那就花 6块钱收12节, 重 25*12 = 300克, 3S4P 10.8V 允许电流 0.6 * 4 * 3 = 7.2A, 瞬间 0.6 * 4 * 6 = 14.4A

按3C放电计, 可飞 60min/3 = 20min, 保守些计 15分钟, 时间很长了啊.

网友:
翼龙,俺可是飞多了,用18650锂电飞很便宜,容量可是够大的,一次飞20多分钟没问,就是动力小一点,只要别拉杆过大,飞起来不是问题

网友:
有刷都还没飞明白就不要搞无刷,我的无刷动力太火爆了,速度太快让我这菜鸟反映不过来啊,日他哥!

楼主:
现在大家基本上讨论的是翼龙的动力系统吧
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是18650电池,还有换了无刷继续用镍电是否可以在飞行时间和动力上有所提高.
发的帖子这么多人顶
激动啊

网友H:
我的翼龙用的是9.6V1100mah镍氢,和普及无刷动力,飞得太快了!理论上无刷的效率高,相同动力输出的情况下更盛电就是这个意思。18650电池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翼龙用的是9.6V1100mah镍氢,和普及无刷动力,飞得太快了!理论上无刷的效率高,相同动力输出的情况下更盛电就是这个意思。18650电池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18650是锂离子电池的一种,一般是圆柱型的

网友I:
如果要改翼龙.换无刷是关键.用里电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改翼龙.换无刷是关键.用里电没必要

其实8.4v 1ah+480有刷动力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我正在实践,倒飞跟斗什么的都可以轻松做出来,机速也还可以,只是顶着4级风飞的话有些困难。
Sample Text飞机动力足速度过快的话对新手来说不是件好事情。

网友:
本人也强烈关注翼龙中,因为将要出手

网友:
bs,你把8。4V的镍氢电池用在无刷上就不合适,没有发挥出无刷适合高压的特点,只有在高压的情况下,无刷才能显出自己的优势来。
kv 1720的无刷,如果配7X6+8。4V镍氢是不合适的动力搭配,镍氢至少应该是9。6V,最好1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