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并绕和单线问题

楼主(2006-06-20):
刚刚改完有刷.把两个合二为一.线用原来拆下来的。双线并绕.开始测试的时候通电不转,几经折腾后发现是磁铁的问题.两两相对。而采用相互排斥的位置就会正常旋转。相互吸引的时候转子才不转。扯远了.在开始不转还没发现磁铁的问题的时候.我把双线并绕的接头改了一下,变成单线的。可是发现现在的扭力和转速都不如单个电机.转速可以理解,可是扭力呢.怎么会一样变小了.
我做的哪里错了吗?

网友A:
什么意思?再原有的基础上并联了一个线包??
线径一样吗?匝数一样吗??还有图上蓝色线是怎么连接的??看不明白蓝色线的用途

网友B:
双线并绕时,先将各线圈的先头并联焊接在一起,再各线圈之间用“头——尾”连接方式连接,最后再引出三根线接到换向器上。
单线绕制,电阻增大电流减小,转速和扭矩都减小,这是正常现象,回头看看过去的帖,这个问题已经给你讲过了。

网友:
双线等于圈数少了一半, 电流会加大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再原有的基础上并联了一个线包??
线径一样吗?匝数一样吗??还有图上蓝色线是怎么连接的??看不明白蓝色线的用途

黑,红是双线并绕,后来改成单线,兰色的部分指把双线的头尾相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线并绕时,先将各线圈的先头并联焊接在一起,再各线圈之间用“头——尾”连接方式连接,最后再引出三根线接到换向器上。
单线绕制,电阻增大电流减小,转速和扭矩都减小,这是正常现象,回头看看过去的帖,这个 ...

但是我看到有的电机.线圈匝数很大.转起来扭力也很强。我才这么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到有的电机.线圈匝数很大.转起来扭力也很强。我才这么改的。
这种电机的工作电压较高,收录机机芯的电机9~12v,线细匝数多,如果改成6v电压工作,功率、转速和电流肯定都小。剃须刀的电机工作电压1.2v,线粗砸数少。所以,你的电机提高电压才行,否则改成双线并绕,要并适当减小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的工作电压较高,收录机机芯的电机9~12v,线细匝数多,如果改成6v电压工作,功率、转速和电流肯定都小。剃须刀的电机工作电压1.2v,线粗砸数少。所以,你的电机提高电压才行,否则改成双线并绕,要并适当 ...

我又改成双线并绕了。
现在起步很柔,转速提高了,但是扭力下降了。我搞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改成双线并绕了。
现在起步很柔,转速提高了,但是扭力下降了。我搞不明白了。
转速取决于流过电枢的电流,电机改后转子加长1倍,转子线槽可容纳远规格漆包线匝数不变,将拆下的线绕回去刚好合适。串联绕法的电枢电阻为原来的2倍,电流减小,功率减小,转速降低;并联绕法的电枢电阻为原来的1/2,电流增大,功率增大,转速升高。扭矩、功率和转速的关系为Q=P/(2πn)。转矩和转速为线性关系,转矩和功率为二次函数关系。改后的电机使用原来拆下的线重绕,不可能保持原来转速和功率,而只增大扭矩。如果需要保持转速和功率不变,而使扭矩增大为原来的2倍,需用其他规格的漆包线,保持匝数和电阻不变,并且转子线槽能完全容纳。
转速大了,导线匝数也少了,扭矩减小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
肯定是线圈绕得有问题,再检查一下吧.正常情况下是转速不变(理论值.实际为略高,但可忽略),最大扭力大一倍(当然是在不超载情况下).

看晕了的话,这样想吧:

输入电压跟原来改制前一样的情况下,一切都不变.
加大负载,原来3A会超载,现在就变成6A才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取决于流过电枢的电流,电机改后转子加长1倍,转子线槽可容纳远规格漆包线匝数不变,将拆下的线绕回去刚好合适。串联绕法的电枢电阻为原来的2倍,电流减小,功率减小,转速降低;并联绕法的电枢电阻为原来的1 ...

你说的我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晕了。

没什么好昏的, 大约是: 转速x圈速 = 一个常数

最大电流 = 电压 / 线圈电阻             =(正比) 电压 x 线粗 / 圈数

网友C:
物理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理不过关。。。

都忘光了.

楼主:
现在我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因为转子线槽的容积一定。单线正好填满。如果双线并绕,转子线槽容积一定,所以每根线的长度只有原来的1/2.所以转速有可能提高而扭力大大降低。这是我昨天又改了一个电机得出的结论。
这样,对吗?

网友:
试试单线吧.

网友:
lgq5106 讲得对

电机不是就这么简单的,
还有个磁路问题,电负荷,电密,散热,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