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212的吸力没铃铛大?

楼主(2006-06-20):
为什么2212的吸力没铃铛大?

网友A:
看和什么铃铛比了
和2408 比 9级 磁铁12 磁铁 厚度超过 2212 表面积也超过(总磁通量就大),定子的单级面积也超过12级的2212
F=磁通量×面积
所以感觉2408的转子转起来咔咔的,好像很大,只是因为,级间过渡比较突然而已
工作扭力还是2212的大些的

网友B:
要看总磁通量..

网友C:
与绕线有关吗?

网友D:
2212电机:14磁极12槽,最大公约数2,也就是电机在每个平衡的位子有2块磁铁和定子齿正对
2408 :12磁极9槽,最大公约数3,也就是电机在每个平衡的位子有3块磁铁和定子齿正对
再加上2408每块磁铁都比2212大,所以吸力感觉肯定比2212大,也比2410(14磁极12槽)的大
所以设计电机时要使槽数和极数最大公约数小为好(个人观点)
以上不知正确否,请拍砖~~~

网友C:
分数极是为了减少转距脉动, 槽数多扭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