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为什么就不能飞KT3D

楼主(2006-06-20):
看到论坛上的几位将军元帅级的模友说新手不适合飞KT3D机,不知道为什么?说是KT3D太灵活,新手不容易掌握.最好用练习机入门.照这个理论来说,是不是想学汽车的人应该先学自行车或是摩托车?汽车不是比摩托车自行车更难掌握吗?所以我的看法KT3D并不说不适合新手,而是可能比练习机入门更加容易摔机.但是不要忘记了,KT板比较便宜,一架商品练飞机的价格往往是一张5MMKT板的数倍,数十倍,更有KT机由于需要自己动手做,能段练一个人的动手能力.我想玩模型的乐趣就在于自己动手做,.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变成现实,.以上是本人不成熟的看法,也是本人的想法.

网友:
谁说不能?K
让老会飞的人带,飞到30米高再让新手飞绝对摔不了
飞上10组电池绝对能单飞了

网友:
楼主愿意这么飞没人能拦得住你,我建议新手弄个KT8D飞飞也不错,反正便宜。

网友:
KT制作就是简单方便..老实说我第一次接触飞机也是打算做做KT3D的..但是后来放弃了.为了更好和遥控磨合我选择飞高翼机...

新手玩3D以后用遥控会很"冲"的~~~~很伤遥控~~

网友:
注意观察一下KT3d  因为都是在小场地飞行,要追求大舵效 你看看 一般副翼的舵面可以占到 50%  3D机重心上下都是一样的 没有一丁点稳定性能 带动力空中放手1秒不到就是进入螺旋 (屡试屡爽,不信你就来次看看)。你要是说我的3D飞的很稳,没这个问题,那么你的就不叫3D,而是重心靠下的那种3D练习机。刚开始这么玩也可以吧,就是倒飞的时候会比较不稳定。其实这样不如就玩高翼机算了。结论还是新手不适合玩3D机。

网友:
为什么总是有人要讨论这种话题呢。。。?

新手玩什么飞。。由不别人。。还是自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如果一下子就把各个都搞的条条框框的那多没有劲呀。

玩这个业余的话追求的是乐趣。。并不是一定得飞的很好很好。。

正如我。。 我不太喜欢飞。。但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慢慢的作一架飞机时的感

觉。。。。。。。。。。。。。。。。。。。。。。。。。。。。。。。。。。。。。。。。。。。。。。。

如果非要去说。。一个新手该怎么去选择他自己该向那个方向发展。他自然会后他身边的高手请教的。

网友A:
活跃一下气氛嘛。这不刚才有人发贴说KT版冷清嘛?。。都无师自通 闭门造车,还混论坛干什么?

网友:
楼主弄清楚,DIY的KT机不等于KT3D。

你从我这里弄走的飞机就是练习机,自己想想。

你那个关于学车的说法,很不恰当。

学开车是先学小车后能上大车的吧?你要是直接开大巴那也算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跃一下气氛嘛。这不刚才有人发贴说KT版冷清嘛?。。都无师自通 闭门造车,还混论坛干什么?

嘿嘿。我不是说无师自通,闭门造车。。。

而是指。新手该怎么去选择自己所要玩的模型。是需要看他自己偏爱好那一种。。

完了之后。我想他是会去向那方面的朋友。模友。高手们请教的。。

并不是说。。一个说不好飞就不飞这种。

而另一个人说这个好飞就飞这个。。。。

也并要这么多朋友来发贴求证之类。

像之前的EPP飞机一样。 开始吹的够红火吧。。。。。。现在呢。。。。

我有幸飞过一次。。。。。。觉得要是新手飞的话。。。充其量也就是说。。比别的飞机耐炸。。。

其他的。。。。。。。就。。。。。。。。。。。。。

网友:
我玩油机几年了才开始接触KT3D,第一次上手还不是照摔不误。飞了两三次后才习惯。可见新手玩KT3D不见得是什么好主义

网友:
谁说KT只能是3d,KT做练习机也是很好的

新手玩3D的确不合适,比较难,容易打击飞行的欲望

但是并非说不能玩3D,没有人强迫新手玩什么,仅仅是建议而已

网友B:
其实新手玩用KT3D入门也不算什么,我们这还有没摸过遥控玩具的人直接买了油直,撂下师傅在旁给他拖教练线也不要就单飞,当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基本上还是属于秒炸,而且比较彻底!

让一岁的小孩学钢琴也无不可,只是要保证在他上手前别玩恶心了,否则可能一个好好的天才就因为急切反而被亲手塞进了垃圾桶.

KT3D不会是任何一个高手顶礼膜拜划地为牢不可侵犯的神物,坛着里不少热心的元帅们都是过三十的人了,这帮人真正玩飞机可能也只是近几年的事,但喜欢航模却从小就是,那他们读书时在干什么?在发干烧!那时候玩航模的难和孤独是现在的学生们不能想象的,无数次的失败把自己玩残玩怕了,人家出言奉劝可能是出自护苗的心态

网友:
别把飞机做太重,也别把飞机做太结实,新手如此,老手又怎样,一样有摔机的时候.KT做成练习机的样子,飞起来也满平稳的,甚至可以做成像翼龙那样的高单翼,飞起来老手可以放开遥控器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KT3D不会是任何一个高手顶礼膜拜划地为牢不可侵犯的神物,坛着里不少热心的元帅们都是过三十的人了,这帮人真正玩飞机可能也只是近几年的事,但喜欢航模却从小就是,那他们读书时在干什么?在发干烧!那时候玩航模的难和孤独是现在的学生们不能想象的,无数次的失败把自己玩残玩怕了,人家出言奉劝可能是出自护苗的心态

 这是句大实话~!!

网友:
我觉得,练习机、滑翔机可能就像三轮车,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容错好些
F3A就像自行车,还能骑。
KT3D就像是独轮车,灵活但稳定性差。
即使不考虑练成坏习惯的问题,我想也是先整个三轮两轮学学来的更容易,也容易找到成就感

网友:
我觉得新手不宜上KT3D的原因是太简单了,KT3D比常规飞机容易飞很多,飞机轻飘飘的,不容易炸,但是玩多了KT3D,对于普通飞机肯定不适应,两种飞机完全不一样。

拿起飞来说,用翼龙滑跑起飞好歹要练练滑跑,控制一下方向,缓慢拉杆什么的,定点降落更是困难。但是用KT3D,只要加油门,一拉杆,没2米就上天了,滑跑没得练习!

我认为,先学KT3D就像先学开汽车,即使学会了,学自行车还是要大废周章的。各种不同飞机之间共同的只有打舵方向,其他手感,都要各自练各自的。

网友C:
我一直对KT3D十分崇拜,感觉高深,很难操控,偶尔壮着胆子飞了一次,发现太太太太容易操控了,比翼龙容易多了,第一个起降就实现了平稳的定点降落,翻跟头,横滚更加简单,当然,吊机是不会的了。 要是用KT3D入门,相信翼龙会少摔很多次。

网友:
不怕炸,什么都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对KT3D十分崇拜,感觉高深,很难操控,偶尔壮着胆子飞了一次,发现太太太太容易操控了,比翼龙容易多了,第一个起降就实现了平稳的定点降落,翻跟头,横滚更加简单,当然,吊机是不会的了。 要是用KT3D入门 ...

因为你已经有正确的舵面反应了,速度不快动力足的KT3D让你觉得简单,但对于思想上反应上缺乏准备的人来说,充足的动力和巨大的舵面很可能带着飞机迅速走向不归路,俗话说秒杀。

相对来说,翼龙这样的成品机在翼载荷和推重比上面输了太多,如果做成同样轻巧而动力足的练习机,相信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
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其实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也是名新手,刚开始自己费了很大的劲制作了一架仓身带翼型的飞机,飞了几次就不舍得飞了,因为每次飞到空中心脏跳的都快蹦出来了,一旦掉下来估计真得哭了。所以飞了几次就把那架宝贝即挂起来了。后来看到了kt3d这种机型,非常简单,基本制作一晚上就能完成。用kt3d飞了几次,感觉是不太好掌握,飞起来就象脱缰的野马,非常的惊险。但是飞过几次以后,总结一下!3d机的特点,再注意一下自己的操作,也就慢慢的掌握了,现在也已经能安全起飞和降落了。曾经想先买一架带翼型的飞机练习,可是一想到摔下来恐怕要花很长时间修理,这样肯定会影响自己对航模的兴趣,所以还是拿kt3d练习了,就算掉下来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对于时间和金钱都是有很大益处。现在已经能够安全起降了,正打算换带翼型的练习机来练习,这种机型飞行姿态优美,更贴近于真实的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