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改造完工的A5,明天就可以处女航了!

楼主(2006-06-20):
船早在3~4天前就收到了,但实在太忙,所以今天才改好,
请大家拍砖!!!!

船体是玻璃钢的,动力系统是相当于20级引擎的外转子电机,
电调是好盈的18A电调(但FET已经给我全换了,是三个FET叠在一起,
据说可以达到102A,我就不是太清楚了,但拖这电机就没什么温度)
电池是3600毫安的动力电,9.6V,准备加到12V,
浆是40的金属半沉浆,已经给我抛光到像镜子一样!

网友:
要上视频哦!!!!

网友:
报价报价!~~~~~~~~~~~~~~`````
QQ:193498
TEL:138990090318

网友:
"电池是3600毫安的动力电,9.6V,准备加到12V"

装的下这么多电池吗?船的吃水很深了啊

网友:
用锂电吧。.............................................

网友:
试了吗?速度能上到多少

网友:
动力系统是相当于20级引擎的外转子电机?

是什么外转子?有没有型号和参数?几KV的?

网友:
这船上12V当心沉了哦!这船想跑快只有减轻重量,建议上锂电.

网友:
船壳哪来的  多少钱  多长?

楼主:
船在昨天已经下水,
真的是船身太重,电池的位置在船的中间部位,一放下水,整个船尾已经泡在水中,(mcintosh 就是用在你那买的电池,船没沉已经算偷笑了!)
我买了一个金属浆,按照店家说把浆口磨薄,一加速空泡就很严重,实在没办法,
就把跟船来的京商浆换上,把电池放到船头的位置再下水,船身跟水面成平行,然后加速
船就跑起来了,但速度没我预期的快,大概在40左右,如果改锂电电我想会好很多,
但手头没有锂电的充电器,也不知那款锂电的质量比较好,大家有什么好介绍!
充电器我想要可以冲动力电的有可以充锂电的那种,有好介绍吗?谢谢各位!
回楼上我的船体买回来价格为:550元(船体,轴系,舵系),体积大概是60~70`C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在昨天已经下水,
真的是船身太重,电池的位置在船的中间部位,一放下水,整个船尾已经泡在水中,(mcintosh 就是用在你那买的电池,船没沉已经算偷笑了!)
我买了一个金属浆,按照店家说把浆口磨薄 ...

可能速度没跑起来,等跑到高速了可能就会好了.那就得用锂电了.要是还用原来的电池那把桨的螺距换大看看!

楼主:
我手头上有个好盈的B20-40的电机,用来跑这船可以吗?
请认识的朋友帮下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在昨天已经下水,
真的是船身太重,电池的位置在船的中间部位,一放下水,整个船尾已经泡在水中,(mcintosh 就是用在你那买的电池,船没沉已经算偷笑了!)
我买了一个金属浆,按照店家说把浆口磨薄 ...

550好贵!!!是玻璃布的话就还将就。

网友:
哪买的啊?楼主。。

楼主:
每错就是玻璃刚的!在网上订的!

网友:
哪个网订的,我也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