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飞机,给意见。谢谢了

楼主(2006-06-20):
我是个初哥,准备买个固定翼,先练练手。
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买呆宝的翼龙二代,(360元)一个是买启迪的塞斯纳(298元)
请高手评价一下,那个更适合新手玩,那个性价比高。还有那个耐玩,耐摔。
谢谢大家。

网友:
启迪的翼龙和赛斯纳都非常好飞,建议飞赛斯纳比翼龙轻而且仿真度要好一些.

网友:
翼龙耐摔.塞斯纳好玩

网友:
单飞的可能还是翼龙现实一点

有模友可以带一下,或者有G2之类的模拟器可以初步练习的,塞斯纳,

网友:
翼龙啊,真jb抗摔,一个大猛子扎石头堆里都没事。

网友:
如果没有人带飞, 翼龙很重的, 要求出手速度快.

要么就从地面滑跑起飞, 要么就需要正确的出手姿势。
火鸟也是同理,我玩儿过的,也是需要正确的出手姿势,否则也是一头右倾坠地。

网友:
调整好了重心,水平前扔就ok。

网友A:
所以教科书都说新手不能直接飞遥控飞机,但这有人愿意先飞橡筋和手掷吗?我不愿意!

网友:
有设备吗??……

网友:
启迪198的翼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教科书都说新手不能直接飞遥控飞机,但这有人愿意先飞橡筋和手掷吗?我不愿意!

强烈推荐从手掷滑翔机开始.
反正我现在做电动飞机前,都要先做缩小比例的手掷滑翔机.

关于橡筋动力, 我也是很希望试的, 不过, 橡筋动力也电动相差太大了, 暴发力很强的.

从DIY的角度, 我认为新手的飞机, 应当是一架放大2-4倍的滑翔性能不错的手掷滑翔机, 轻轻投能飞很久, 再加上一个电动机就能持续飞行了.

再加上两个舵机控制尾翼, 就变成遥控的了.

网友:
启迪的塞斯纳带设备吗?

网友:
带,标准四通控,在摇杆那省掉一个电位器变成三通

网友:
新手飞KT机可以不,又便宜又抗摔!!??

网友B:
新手飞KT机可以不,又便宜又抗摔!!??

忘了是哪一位前辈自己切的KT板飞机, 好像是20元一架, 其中有一架带翼形的就是鲨鱼, 没飞过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 好像很轻喔, 估计用 180电机直驱4寸桨就够了. 根据重量判断, 出手要求比翼龙低许多.

如果是不带翼型的KT板机, 估计对动力要求高而且会很不好操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忘了是哪一位前辈自己切的KT板飞机, 好像是20元一架, 其中有一架带翼形的就是鲨鱼, 没飞过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 好像很轻喔, 估计用 180电机直驱4寸桨就够了. 根据重量判断, 出手要求比翼龙低许多.

如果是 ...

VFoxPro真是好淫啊,偶这就去飕飕,看是哪位达人的机机!

网友:
先试一下模拟器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VFoxPro真是好淫啊,偶这就去飕飕,看是哪位达人的机机!

晕啊, 别用"淫"这个词吧.
那20元的飞机, 可是什么设备都不带的, 需要另买: 遥控器一套, 舵机2个, 电调1个, 电机1个, 桨若干, 舵角2个, 竹杆或者碳棒或者细钢丝一些.

在北京有人带飞真好啊. 有人带飞的话, 可以省好多好多的钱, 省更多的时间喔.
不过, 就少了一些自己摸索中不断失败不断炸机不断伤心, 直到最后成功飞起来的喜悦, 那种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别买飞机,你今晚或者周六。日来海淀公园,到时候你先飞一下找下感觉,再决定购买什么不迟

你们搞不搞教练线带飞的啊,鹰王不是吊机大成了吗?你们先把自己吊成教练了,不都是福她爸吗?让大9发挥一下教练功能嘛,多配几个高频头(试试天X飞的头:),所有频段都配齐,要学的带上自已的控就能练飞,到时候就不用把新手的锐志的磨平了,把新手的热情炸光了,让路人也来飞,把金燕子变成免费公厕,想上就上,哦,不对,是空中巴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教练线,鼎立的kt3d就是空中巴士,呵呵

你当巴士司机,鹰王当厕所所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当巴士司机,鹰王当厕所所长

鹰王当厕所手纸科科长好了,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嘛!!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别买飞机,你今晚或者周六。日来海淀公园,到时候你先飞一下找下感觉,再决定购买什么不迟

真的吗,我也可以吗?可是我一次都没碰过飞机,要是把你的宝贝给糟蹋了怎么办??

网友:
这样的高手都是自己做的飞机的吧, 他们有经验的, 做一架飞机不需要花多少时间, 你放心的炸吧, 对他们来说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

网友:
靠,飞机也是辛辛苦苦作的啊
有教练线,不怕

网友:
替楼主更正一下,我卖的翼龙是¥380。

网友B:
要是有前辈能带我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前辈能带我飞就好了.

------------------
你该去找威海著名的“钓鱼狼”带你飞最合适!
或者到威海太阳船模型厂里去观摩!

网友:
为什么不买ELE的海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带飞带炸了,那还不被那哥几个笑话死了啊?!
嘿,我带过完全不会飞的人呢,没问题的。

好人呀!!!!!!!!!!!

网友C:
等我的9X到了我就去海淀公园,让你们带我爽一爽!顺便看看那有什么馆子,俺请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我的9X到了我就去海淀公园,让你们带我爽一爽!顺便看看那有什么馆子,俺请客!

9X啊?听说那基本都是FUTABA的,怎么带?
不过我没去过

网友:
和你说买翼龙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