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飞机模型上色 ,用哪种涂料好呢?

楼主(2006-06-20):
想为手工泡沫模型上色 ,试用很多涂料漆都不适合.
有的会腐蚀泡沫 , 有的不腐蚀但漆上后没有光泽,确又不能上亮光漆..
请问各位先进是否有合适的涂料可以使用 , 或者是上漆的工艺.
可使模型上漆后有颜色又有光泽..
烦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用过乳胶漆,用水稀释一下,但是附着力不够强。看过台湾人的办法,他们也是先用乳胶漆,然后用水性明漆覆盖

楼主:
前辈说的明漆可是俗称的亮光漆?
一般亮光漆都是油性的 , 有水性的吗?

网友B:
还是用即时贴吧,简单点

网友C:
KT板的话我用丙烯颜料。

网友A:
我在飞行批萨上看到过台湾人用的水性亮光漆,但是不知道国内能不能买到。
另外可以使用白扳笔,不过好象阳光一晒就会褪色,色泽不是很好

网友D:
挖卡卡~~这就要请教我啦......
用人家装修涂墙用的水泥漆再用色浆调色.....用喷笔喷出薄薄一层~~很轻的....

楼主:
水泥漆不腐蚀泡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