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6#调试经验

楼主(2006-06-21):
我的36#买来快一个月了,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地面,不知道如何调试?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另外为什么
舵机
总是会乱跳。

网友A:
“为什么舵机总是会乱跳”电池电压正常吗?
先去除“双桨”,再调整好螺距。一般最低油门时螺距为-2度(初学可以为0度),最大油门时为9到11度,不要超过11度。不是螺距越大升力越大,相反,小螺距下才能保证主旋翼的转速,有更大的升力。

楼主:
每次开遥控后再开飞机,然后舵机会自己动一个角度,好不容易调整好了,接上电又歪了。
螺距的角度在哪里看啊?从哪里调啊。
还有双浆很严重从跟部开始,条短I连接杆也没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还有,调整螺距开始,还先除双浆开始啊?这两个会不会有矛盾啊?

网友A:
去除双桨是一切调试的基础,是第一的。

楼主:
那螺距要调几度啊?是不是不用管啊?

楼主:
先谢谢帮忙我的高手!!!!万分感谢!!!
昨天把浆夹上紧了,调了一下,基本没有双浆了.接下来如何调螺距 啊?高手!高手!快出现

网友B:
我的是37#,用那个原装马达,和电池,螺矩如果不调满油门时最大的话,充足电也只能飞2、30公分高,如果满油门时调到螺矩最大,满油门时可能飞比人还高了

楼主:
说明书上写的调几度从哪里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