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倒飞动力比正飞差很远呢?

楼主(2006-06-21):
不知各位兄弟,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450直推版,+-9度时,俯仰总是不顺,+9度时,行程到顶,几乎不能向前推,-9度时,被十字盘固定座卡住不能向后拉.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A:
剪掉干涉的地方

网友B:
应该检查0度螺距的时候所有摇臂是不是水平啊,如果不是,就调整到水平,这样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原帖由
fishzh1881
于 2006-6-21 11:33 发表
剪掉干涉的地方
这东西是要剪的!我都这样干!!!!!!!!!

网友D:
0度螺距把舵臂调平了~

网友E:
请问你用什么舵机,连杆安装在摇臂哪个孔。我觉得最下面的哪个支撑要剪掉才可以让最大PITCH时俯仰顺畅。

网友F:
干涉造成的.
把熄火开关打开,开IDLE然后在油门在最大和最小处打副翼和升降看有无干涉.干涉的地方要剪掉
如发生干涉,不仅动作反应迟缓而且会损坏舵机齿轮.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答复,老婆住院,几天没来了!
我是H56舵机,第二个孔,固定座卡住都好办,剪了就是,但+9度时行程已经到顶,不能往前推了.这个不知怎么解决了,回去在仔细看看0度时摇臂是不是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