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鸟的电流电压参数

楼主(2006-06-21):
电池满满的,油门到最大
此时主电机电压多少?电流多少??转速大概多少?
    尾电机电压 ???电流 ??转速???
我没设备没发测试

网友:
油门到最大
此时主电机电压为电池电压!!!电流10几A

楼主:
天,这么小电直就10A。。。这么大电流。。。那尾马达多少安培

网友:
尾马达电流1A多。。。电压和主马达一样。。。

网友(2012-04-11):
引用 楼主:
电池满满的,油门到最大
此时主电机电压多少?电流多少??转速大概多少?
    尾电机电压 ???电流 ??转速???
我没设备没发测试

今天装了个雷鸟电机,忘了是以前烧坏的,用新拆的004老款四合一测试,结果悲剧了,直接烧掉四合一主马达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