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雷鸟做一些评价

楼主(2006-06-21):
本人也是新手一个,从了解雷鸟到购买到现在试飞,还不到一个月。
最大的感觉就是雷鸟确实比较结实,耐摔,耐撞,但抗风的性能很差,有一点风都不行,或许是我的个人能力问题。练习时空间一定要大,否则对于向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太容易撞机了。而且最好是室内。
雷鸟的产品第一眼感觉有些粗糙,我新买的刚打开就发现固定塑料壳的连杆有问题。虽然这个小问题
不会影响飞行。但是还是觉得细节还是不到位。不过没有其他的问题(按照jackyzh的大作调试的,不过,我觉得幅翼的方向右的时候,舵机因该是逆时针转动才对),尾马达有散热片,但没有找到小扳手。
最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每天晚上都在练。每天都会摔打几次。其实我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觉得很难控制。我自己在书房练,把书柜最下面的面板都打了好几道裂痕,飞机到是没事,但新家具坏了也挺心痛的。
所以,我决定不在家练了。到室外的空地上练。还是很难控制,因为总是刮风。会被风吹翻。直到昨天到了地下停车场感才觉好一些。小鸟终于飞起来了,但是我的控制水平确实有限。一旦感觉失去平衡就松油门,也就是半米高吧,摔得挂电池的连杆(脚架中间)松动了,但飞机还是可以飞。一次从接近2米的高度地方撞到了停车场的立柱上,摔了下来,大桨都摔掉了,吓了我一跳,跑进一看,原来是大桨从旋翼头上掉了下来。试着安装好,测试了一下,感觉一切正常。再也不敢冒失了,那在手里推油门,把电放完回家了。
我充分认识到了飞机控制的难度,比我想象的难,或者我的悟性太差。于是决定先搞个G2练好了模拟器,在飞。摔的次数多了,性能肯定会变差的,这一点我已近感觉到了,呵呵。fms还是容易些,但仿真度不够高。
由于是新手所以很多飞机的术语用得可能不对。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太陽未下山, 剛飛完一次, 電池未用完, 摔了兩次. 第一次因大風掉下來, 第二次都是因大風掉下來。第二次飛了兩圈, 風大使我的4#機頭掉地, 機壳破了, 但機件完好, 電池摔下來了, 線斷了一條, 回家了!!

在家練了停縣很久, 相信自己沒有問題, 但今次摔了, 可是飛了4米高及飛兩圈, 棒!!!

网友:
雷鸟确实是不好飞,打舵的时候有延时,舵量的大小又掌握不好,确实没有lama好飞.不过我的雷鸟我觉得抗风还是可以的.在室内我是根本飞不起来~控制不住他~呵呵.菜~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写的不错,都是真实体验。
我随便说两句:
1、按照我的文章把飞机调好以后就不要飞了,一定要去苦练模拟器,练到在模拟器里面飞机能够非常稳才行。不要说真机跟模拟器有多大的差异,模拟器跟真机打舵的方向是没有差异的。练习模拟器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建立舵面反射,不走大脑的条件反射。你现在室内控制不住的原因是反应慢,脑子没有形成反射弧。其次可以避免错舵。
2、一定要在大的地方练习,4米见方的。在书房练习我不赞成,太小。
3、高度要控制好,开始练习的时候千万不能高。

楼主:
对了,忘了说,我个人感觉我的大桨之所以每次都没有摔坏是因为我的桨的螺丝上的不紧.稍有外力就可转动.因为每次摔机后,大桨的方向都会被撞击所改变.也许正因为次,而没有摔坏.或许练机的时候可以尝试,但实际飞的时候还是上紧了安全些.
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点.

网友:
的确不好飞

雷鸟确实是不好飞,打舵的时候有延时,舵量的大小又掌握不好,确实没有lama好飞.不过我的雷鸟我觉得抗风还是可以的.在室内我是根本飞不起来~控制不住他~呵呵.

网友:
确实不好飞! 飞机刚到我手的时候很兴奋,充好了电做好了调整和朋友兴高采列的来到室外的空地上,可机机就是原地打转,不起来!油门推到顶了也是这样.朋友一生气就一脚给踢飞了,可既然还没有给踢坏.过后又买了三块锂聚,这下可好,一推油门机机一飞冲天,在十几米的高空又开始打转转,掉了下来,还是没有摔坏,可尾电机烧了.过后就修修飞飞,飞飞修修,一直到机机报废也没正儿八经的飞起来过.这就是刚玩机机时的经过  .现在都已在玩油机了.

网友:
-。-你没调好陀螺中立吧。。。是你没调好,新机要调哦

网友A:
我想问一下,那架599元的雷鸟,遥控器最上面左右俩个旋扭是干嘛的?????在最下面的四个开关分别是什么功能??

网友:
唉,练习的方法不正确啊。雷鸟毕竟不是玩具啊。没有良好的练习步骤,摔机是肯定的。
如果仅仅是想玩,买LAMA吧。能简单很多。

网友(2006-07-30):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那架599元的雷鸟,遥控器最上面左右俩个旋扭是干嘛的?????在最下面的四个开关分别是什么功能??

2个旋钮只是个空电位器。用于开发升级。四个开关是控制各通道反向设置的。可千万不要在雷鸟通电的时候拨油门通道的开关。

网友(2012-04-10):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涨等级

雷鸟无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也是新手一个,从了解雷鸟到购买到现在试飞,还不到一个月。
最大的感觉就是雷鸟确实比较结实,耐摔,耐撞,但抗风的性能很差,有一点风都不行,或许是我的个人能力问题。练习时空间一定要大,否则对于向我这样 ...

原桨螺距太大,主轴转速很低,很难有抗风性,换上8.5度木桨和3S小电池就大不一样了
要接近450,就换上6.5度木桨和小丘的头(小丘的头旋转起来不会呈现V型,雷鸟原头装上6.5度木桨双桨非常难调整,螺距越低,要求构件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