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安装

楼主(2006-06-21):
我刚买了无刷升级件,但不知怎么安装,请高手指教:
我的机机是35# ,(接收机是原装的)电调接第3通道,但接受机原来的电源输入插头是否还要接上电源?

网友A:
不用接原来的电源输入了,电池接在电调上就行,电调接第3通道。要是都接上,准有东西烧掉。

楼主:
THANKS
多谢老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