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 lama V3 的MOS场效应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6-06-21):
请问e-sky lama V3 的MOS场效应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型号是什么????

楼主:
好的,手上有4410先用他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发图发图,说明下,我还是不懂,什么叫MOS

网友C(2006-08-15):
兄弟呀,那个管子是个双N沟道MOS管,不能用4410放上去,型号是IRF7313,这个管子容易烧,建议你去买其它型号的管子吧!

网友D:
型号是IRF7313,你自己能不能够换?可以的话我送一个给你!!

网友E(2007-06-23):
我要发贴
我要发贴
我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在哪发贴,后来才看到说要回2~3次贴才能发,唉

网友F:
哈哈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