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飞线操纵模型之前的准备工作是怎样的?

楼主(2006-06-21):
各位高手好!我对线操纵模型很感兴趣。在《航空模型》杂志上我看到参赛队员
比赛
前有一个擦线动作,不知是怎麽一回事。另外固定操纵线的线盘是多大的呀?望各位赐教。

网友A:
擦线是保养线的一种方法,线操纵的操纵线是由7股钢丝合成一根,共2根合股钢丝来操纵的,在飞前擦线还可以是绕在一起的钢丝分开,避免对动作的影响.一般是在启动发动机前都要做这个步骤..\
至于固定操纵线的线盘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般是直径10--15厘米的圆盘,便于放置在工具箱内........盘内有2厘米左右的线槽,您可以向雷达工作室联系购买..

楼主:
多谢了!能遇上您这样的高手真是本人的荣幸。在我们这没有其他人搞航模,我可能是第一个,模型界遥控类居多。但我还是选择了线操纵这个项目。以后还望多多指导喔!

网友A:
高人不刚当!
请您加我QQ57085015 告诉我是模友.我加你!

网友B:
家我吧
我是个线操纵的爱好者~~~~~~~531187740

网友C(2006-09-30):
2楼的说的对
我顶啊 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