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新手翼龙炸机之二

楼主(2006-06-21):
35今天晚上6.30再飞翼龙,尽管风挺大,但是太想飞了,刚把上次摔坏的地方修好,迫不及待啊,风速3级左右,阵风,翼龙撒手能飘起来的风速,飞前留个遗照先。

36飞了两圈,2分钟就over了,顶风起飞爬升很快,转递一个圈还行,刚有点适应飞行,第二个圈顺风段时飞机速度很快,刚从顺风向进入转弯高度下落很快失控了一头扎地里,机身尾杆连接处断了,

37补好了这里又坏那里。咋办啊,怎么修才好,这里强度真是不够。

打包回家,晚上又有活干了

网友:
欢迎炸机,炸出血路来。

这也是经验啊!!!!努力啊

网友:
用 铝片把尾巴那里包起来不是可以加强度了 用易拉罐的 呵呵偶吃菜鸟来滴 说错了甭骂哦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图后发现一个问题,给你说下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呵呵!

  你的翼龙是散件版,到飞行场地才组装的啊.这样其实并不是很好哦,你也应该看过来贴了吧,机身和尾杆连接处一定要加强才是啊,你怎么好象没有做加强啊?开始飞的时候不要考虑外观好不好看,先飞爽再考虑美吧,耐摔才是硬道理,不然修的时间比飞的时间还多,呵呵!其实很简单的,你拿热溶胶把连接处全胶一圈,两个螺丝位置也打上胶,虽然外观上不怎么好看,不细看也看不出来,但是非常简单和耐用啊,我一直用到现在哦.
  天我也飞了下我的翼龙,由于懒啊,已经发现舵面升降角度很小了,也没有及时处理还是勉强升空了,结果刚飞了几圈就发现转向非常不灵活,结果没有办法控制不了,虽然关了动力了,还是全速撞到了楼房的墙上,呵呵!力量很大哦,直接撞墙以后又是垂直撞到水泥地上哦,15米左右,呵呵!机身又折了几道摺了,呵呵,加固的好啊屁事没有,调整舵面以后照飞不误!
  还有你的主翼要注意啊,那样不把2片粘死了只图携带方便,很容易空中解体哦!!!而且会有一定的影响飞行性能哦!
  尾翼也应该固定死了在机身上,那样的话飞行的时候不会松动,不会移位,而且位置很准确,会得到比较好的飞行效果!就是带着麻烦些,不过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自己把盒子改了下,尾翼直接暴露在外面,呵呵,一样好带!明天拍几图你看看,虽然不美观但是真的很实用哦!
  还有舵面连接杆那里的塑料小卡子照你那拆的话,估计不用10次那个小针就会断的.我的飞机上所有的连接部位全部都用热溶胶加固了,效果很好接是稍微不美观些,呵呵!耐摔啊,不用随时修!

  顺便问下,你的那个浆是什么型号的啊?7060怎么是白色的,看上去不错,比黑色的那种感觉力量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图后发现一个问题,给你说下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呵呵!

  你的翼龙是散件版,到飞行场地才组装的啊.这样其实并不是很好哦,你也应该看过来贴了吧,机身和尾杆连接处一定要加强才是啊,你怎么好象没 ...

39谢谢你,我已经补好,用内存条的包装盒剪下来的塑料片和热熔胶补的,四面共补了4道,尾杆也用热熔胶粘到机身了,最后用胶带纸绷紧了n圈,机翼用胶带纸固定在插销上很牢固,炸机都没分离。不过还好别的除了起落架弯曲的利害,别的没坏明天又可以飞了,在启迪买的7050apc桨,强度很好很有力,忘了备份个机身了,198元的无刷翼龙套装,感觉无刷功率特大,没怎么给油门就能起飞,速度很快,下回飞一定要吧油门给小,希望晚上没风啊。

网友:
楼主怕也是上瘾了,呵~~~~~~~

网友:
不错,飞机都是炸出来的,那可是越修越好飞呀,呵呵

网友:
楼主用的是无刷啊, 看到最后才知道, 看了图片才确认.

网友B:
我的翼龙还在模型店呢,不过应该很快就到我身边了,嘿嘿!打算买翼龙2,请问大家都在哪里买?

网友:
技术是炸出来的!

网友C:
楼主的车车和我的同牌子,不过我的改了100W大灯了,爆亮。内存条是金条。鉴定完毕。

网友D:
你比我炸得还狠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车车和我的同牌子,不过我的改了100W大灯了,爆亮。内存条是金条。鉴定完毕。

100w大灯,你不怕电瓶保费啊,银豹是完全国产车,排气管不行骑了两年喷嘴就腐烂了,性能还不错省油,10不过还是要支持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比我炸得还狠 佩服佩服

无刷的动力太爆了,飞起来堪称高速机啊。

网友:
油门 不给 他能大到 你 开5米 滑行才能起飞的油门 开开嘛

网友:
我明天也要去炸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翼龙还在模型店呢,不过应该很快就到我身边了,嘿嘿!打算买翼龙2,请问大家都在哪里买?

------------------
汕头启迪模型,找黄小姐。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w大灯,你不怕电瓶保费啊,银豹是完全国产车,排气管不行骑了两年喷嘴就腐烂了,性能还不错省油,10不过还是要支持国产。

我的是18线圈12磁极电机.用了半年了没事.大车见了也要变光.哈

给说得心动了,也想飞翼龙.只是手头的KV1000用9.6V不知能不能飞.

网友:
用好点胶没问题,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8线圈12磁极电机.用了半年了没事.大车见了也要变光.哈

给说得心动了,也想飞翼龙.只是手头的KV1000用9.6V不知能不能飞.

KV1000用9.6V能飞,我的是kv1650的,很猛!开了一点油门就能起飞,大油门就在空中翻跟斗,一高兴就撞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