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三通道可否用锂电?

楼主(2006-06-21):
翼龙三通道慢速机,380电机,50安电调,在不改变原配置的情况下,换用大容量的锂电池以延长飞行时间,可否?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但是有点别扭!
换7.4V电池,最大动力可能和原来差不多,如果容量大一倍,飞行时间大概也长一倍!

如果换11.1V,动力虽然很大,但是原配的电机在11V电压下估计会吃不消,碳刷寿命肯定不长!

建议换无刷,电池还可以用回原来的!同样的电池动力和飞行时间都有所增加!

网友:
7.4V里电也可以用

网友:
换用大容量的锂电池以延长飞行时间,这一条完全可以的,而且动力会比原来略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用过火鸟7。2V的镍电飞翼龙,也飞起来了,只是动力不大。如果用7。4V的锂电估计是应该飞起来的。我担心对锂电寿命的影响,用锂电对放电电流有无要求?

网友B:
锂电要达到原电池的重量,容量大了很多,基本上小C数放电就能满足要求了。

你要注意的是不要过放,多留点电。

另外,大容量7.4V锂电的实际端电压肯定比原8.4V镍氢的工作电压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翼龙的电机容易发热,用锂电长时间飞行,对电机要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无刷的话,是否电调也需要更换?一般情况下成本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无刷的话,是否电调也需要更换?一般情况下成本是多少?

380电机的话动力确实不怎样啊,要么换480电机,这样最简单经济!要么就换普及型无刷铃铛套装,那样的话最好电池也换锂的!
换无刷当然要连电调一起换了,普及型的不贵全套也就90吧,电池贵啊,一般都要100多一组,还有充电器要买锂电池专用的!那样的话算下来算2组电池的话:90+120+120+40+10+10=390元基本可以换好了!也可能还会低点,呵呵!
我看楼主的情况噶,换个480电机就可以了,一定要原产的噶别的效率不够高动力不足的哦!!!25元一个吧,呵呵!也按照2组电池算:25+10+50+50=135元,呵呵!剩的钱多买电池飞就是了,呵呵!电池买9.6V的原配电池就O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过火鸟7。2V的镍电飞翼龙,也飞起来了,只是动力不大。如果用7。4V的锂电估计是应该飞起来的。我担心对锂电寿命的影响,用锂电对放电电流有无要求?

电池只要不过充,不过放,基本不怎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无刷的话,是否电调也需要更换?一般情况下成本是多少?

推荐:无刷用普通的2409-12 KV1500+好盈18A=138

低成本:普通2408-21 KV1500+新西达20A=95

桨用7060

电池可以用原来的,飞行时间和动力都有所增加!

买普通LI电池10C的即可,11V1800MA可以飞30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锂电要达到原电池的重量,容量大了很多,基本上小C数放电就能满足要求了。

你要注意的是不要过放,多留点电。

另外,大容量7.4V锂电的实际端电压肯定比原8.4V镍氢的工作电压高。

用三节锂电+猫的280直驱4寸驱, 雪园的10块钱一片的锂聚, 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三节锂电+猫的280直驱4寸驱, 雪园的10块钱一片的锂聚, 不知道是否合适?

这样直驱不行,上减速组

网友E:
好像也是减速组才行, 我的180输入有 40多W 的功率, 结果算了静推力*飞行速度, 才 5W, 这效率也太低了吧.
不知道是因为我计算有错误, 还是直驱效率的确太低.

做减速组也遇到过问题:
1 桨不平衡, 震动很大. 解决方法: 用砂纸打磨.
2 电机安装位置不容易确定, 即要装直, 又需要控制与齿轮的结合. 解决方法: 用热溶胶不断的试, 最后点502加固.
3 轴的定位与润滑。这个很头痛啊,至今找不到解决方案,于是我的减速组都没有真正用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也是减速组才行, 我的180输入有 40多W 的功率, 结果算了静推力*飞行速度, 才 5W, 这效率也太低了吧.
不知道是因为我计算有错误, 还是直驱效率的确太低.

做减速组也遇到过问题:
1 桨不平衡, 震动很大. 解 ...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自制无刷电机,没什么人自制减速架.
这就是为什么两年间无刷电机从几百块降到三几十块,最便宜减速架还卖二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三节锂电+猫的280直驱4寸驱, 雪园的10块钱一片的锂聚, 不知道是否合适?

桨小了肯定是不经济的啊,除非搞个小一号的“翼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刷其实飞行成本高很多,因为同样拉力电流大很多啊,镍氢电池如果没有高级充电器,寿命也不长,划不来

也对,高手喜欢计算总寿命成本和"效益",新手注重初期投入,还有就是新手用锂电要有它可能突然死亡的心理准备,免得伤心过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翼龙的380电机容易发热,用锂电长时间飞行,对电机要有影响吗?

换无刷电机发热能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龙的380电机容易发热,用锂电长时间飞行,对电机要有影响吗?

换无刷电机发热能轻吗?

-----------------
你就用启迪模型的无刷套装飞翼龙是最经济的,它的9。6V镍氢电池组比锂电池寿命长太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刷其实飞行成本高很多,因为同样拉力电流大很多啊,镍氢电池如果没有高级充电器,寿命也不长,划不来

“镍氢电池如果没有高级充电器,寿命也不长,划不来 ”这是为什么?是过冲的原因吗?强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电机的话动力确实不怎样啊,要么换480电机,这样最简单经济!要么就换普及型无刷铃铛套装,那样的话最好电池也换锂的!
换无刷当然要连电调一起换了,普及型的不贵全套也就90吧,电池贵啊,一般都要 ...

换成无刷后,翼龙原配的遥控和接收可以用么?镍氢电池可以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无刷后,翼龙原配的遥控和接收可以用么?镍氢电池可以用么?

可以                .

网友:
启迪那不是有现成的吗?

网友I:
kv1000的电机8060的浆9.6V的电池有没有可能飞得起来?

楼主:
经过测试,翼龙原配的8.4V镍氢电池,若满负荷运转只有5-6分钟左右,且电机温度极高。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改.但电机寿命肯定缩短!

网友: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改了飞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I:
kv1000的电机8060的浆9.6V的电池有没有可能飞得起来?

可以飞得起来,条件上8寸桨不打到尾杆

楼主:
无刷的比有刷的主要优点体现在什么地方?无刷的电机运行时间长了也那么热吗?
同样容量的电池无刷的运行时间比有刷的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对,高手喜欢计算总寿命成本和"效益",新手注重初期投入,还有就是新手用锂电要有它可能突然死亡的心理准备,免得伤心过度......

说的太JB对了,呵呵!一个是效益问题,一个是投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无刷后,翼龙原配的遥控和接收可以用么?镍氢电池可以用么?

可以使用,但是使用原配电池的话,那还换了干什么啊?差不多的动力,还比原来麻烦!其实一句话搭配合理才会得到最经济最实用的效果!就象480电机搭配原配9.6电池比较合适,普及无刷套装搭配11.1锂电池比较合适.换成普及无刷套装搭配原配9.6电池使用的话,那还不如用原来的480电机呢!就是这么个道理,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不足!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说的有道理,受益。
如果不换无刷,只换电池,有无大容量的镍氢电池(最好超过2000MAH)可用在翼龙三通道上?
关键是要增加飞行时间。

网友:
我用11.1V2200的锂电,大约165克重,跟原4通翼龙原配9.6V电池差不多重,已换无刷,每次飞行可以超地半个小时以上,还不错

楼主:
如果不换无刷,只换电池,有无大容量的镍氢电池(最好超过2000MAH)可用在翼龙三通道上?
关键是要增加飞行时间。

网友:
有的换11.1V2200MAH的锂电可连续飞20-3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受益。
如果不换无刷,只换电池,有无大容量的镍氢电池(最好超过2000MAH)可用在翼龙三通道上?
关键是要增加飞行时间。

大容量的镍电池太重了,应该考虑多买几组电池比较实际.其实飞行时间不需要很长多升降几次就是了嘛,对电池和电机都会有一定的好处的!
如果一定要每次升空都要留空很长时间的话,那建议你还是换无刷动力的好,而且要换就换效率比较高的不要换铃铛划不来的!换效率高的无刷套装再加大容量的锂电池,随便可以留空60分钟以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
我是新手,“换铃铛”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效率高的无刷套装有哪些,请你推荐一下。还有大容量的锂电池,怎么能买到。

网友:
铃铛就是外形酷似铃铛的无刷电机,普及型的,比如2408 2409系列的,别看它样子不突出,价格不突出,但是其腰间盘突出,动力澎湃,后悔弄无刷翼龙了,太猛,太快,炸蒙了!
锂电我先不考虑了,先把手里的两块9.6V1100mah镍氢干瘪瘪在换吧!

网友:
我试过用7。2V 700mAh的两组电池并联,飞380马达的翼龙,大风中竟然飞了近15分钟,下来,电池温热,电机狂热。电池重量90克左右一组,两组连电源Y线约200克,比原配电池重了约50克,飞起来无明显感觉。

网友:
翼龙换无刷优点有,动力可以增大,飞行时间可以增加!

电池可以换LI电,也可以不换LI电!

不换LI电用原来的8.4-9.6V也可以飞,飞行时间大概是原来的1.5倍

换LI电就可以容量大一点,飞行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