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平衡杆固定座

楼主(2006-06-21):
原来塑料的那个在一次飞行事故中摔断了,又是自己作图,找朋友帮忙用线切割按图纸做了个回来,安装后飞起来感觉不错,现在用了神龙的中联,自做的金属平衡杆固定座、三个GWS NARO+F H/BB,机机稳定了好多。

另请问各位“HS1150-75 钢质球头套件”是全都是钢的吗?怎么“固定座型連接圓頭”都不能用磁铁吸的呢?只有“碳鋼平衡翼控制球桿”、“碳鋼長型球頭”、“碳鋼尾旋翼T型座”才会被磁铁吸住,那是不是说明了連接圓頭不是钢的啊?

网友A:
既然有能力加工,应该小改一下,与中联的的连接处改成轴承效果很好!

楼主:
哦,那位置已经是安装法兰轴承的尺寸了,不过也可以安装普通的轴承的。

网友B:
什么是法兰轴承...................

网友C:
钢质球头是不锈钢做的,当然不会被磁铁吸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法兰轴承...................

就是轴承的一边有高起的一圈,用来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质球头是不锈钢做的,当然不会被磁铁吸住.

哦,“固定座型連接圓頭”不是碳钢来的?谢谢斑竹的指点哦

网友(2006-10-07):
这样 啊~~~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能力加工,应该小改一下,与中联的的连接处改成轴承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