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救命呀!G2安装后不能运行!头都大了!!!!!

楼主(2006-06-22):
我的电脑配置为:P III 850M;内存PC133 256M;64M的显卡;
G2是网站上下的,用DAEMON Tools 3.47 中文版虚拟光驱安装.系统是XP SP2最新俄罗斯破解版(间体中文正式专业版)
头都大了!!!!!
先出现这个,点击OK后又出现下个提示,再OK后又出现个提示,然后就不运行了.把这个ManulTX2000的文件删掉还是不能运行.

网友A:
没关系,接着安装。

网友B:
首先确定你用的是什么狗?
并口的,就必须先安装驱动程序
USB 的就按照精华区中的 G2 安装指南 安装
两种狗在安装时有区别,USB 的不用填写 接口序列号,但并口的一定要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