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双桨问题

楼主(2006-06-22):
我的36#用了金属升级件,双桨问题总是调不好。低速时有一点双桨,中速时比较大,到高速时有没有了。最高速时在中低速是在下面的桨又到上面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浆夹和浆是否有夹紧了,我也买了金属升级件,不过现在还没有安装.

网友:
如果楼主,将夹上紧了的话,就是横轴弯了的问题了。

网友:
對.......我想應該也是橫軸的問題..

网友:
可能还是调试的问题。轴弯、桨夹不紧的可能性小。
耐心,调试时,把螺杆多转几圈,不要拍过头。

楼主:
谢谢!我先看看模轴。还有就是在中低速时机机有点抖,高速就好了。这是不是也是双桨引起的?

网友:
产生双桨有几个原因!主横轴有没弯?浆夹是否有夹紧了?浆夹的橡胶圈有没摩损?两桨的配重是不是一样??

网友:
两只桨应做一下平衡配重,或者你的桨打到过东西有变形了。换两只新的试试。

网友:
告诉你个最好知道为什么飞机抖的方法,只要把大桨取下拉,在地上,飞一飞就知道了..
如果去了大桨,飞机有震动,无疑就是主轴弯了,如果没震动,则是横轴,或者,叶片夹没上紧。再者两大桨重量不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球头有虚位

网友A:
36#机的升级件如果不是原装的就会有这种问题,这样很正常机械不能间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机的升级件如果不是原装的就会有这种问题,这样很正常机械不能间融.

还有这样的问题,花了我260元。欲哭无泪!!

网友B:
别用金属的大桨夹 不好的 我都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用金属的大桨夹 不好的 我都不用了

 不是说金属的抗风性好些么

楼主:
现在双桨没有了,可是在中低速下还是抖动。到能离动就不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双桨没有了,可是在中低速下还是抖动。到能离动就不抖了。

我的37#也遇到过相同问题。
第一次:经检查是横轴弯。校正后基本消除,但不放心还是换了。现在一切正常。
第二次: 出现高低桨是因为泡沫桨的孔不一致,有一只桨的安装孔是歪的。
第三次:是因为桨装的太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