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菜鸟 请教几个问题 请大家指正!!

楼主(2006-06-22):
1 听说电直的飞行时间大约只有10几分钟 请问
如果 飞机是原配1个 1000mAh的9v镍氢电池

我可不可以并联两个 1000mAh的9v镍氢电池 来延长飞机的飞行时间呢?
或者 如果我在地面使用联系架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外接的9V电源呢??

2 我们在联系倒飞的时候可不可以 将飞机 倒挂在天棚上面?

3请问如何计算飞机的起飞重量??

4可以将原来 6CH的改装成4CH的么??
目的是:  记得以前看电影 旋风小子  飞机飞着 飞着 突然降下了 一道 条幅之类的东西 我可以用剩下的2个CH 来设置这个功能么??

5先问这些 大家一定帮帮忙啊!!!

网友:
1.可以,但不建议,这样太重。建议用锂电。
2.先不要想什么倒飞,先练好悬停。当然,你说的办法不太可行。
3.用电子秤
4.不行。6CH的剩余两通道被隐含地使用着,用术语说就是混控联动着。例如,油门与螺距的通过混控联动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新手还是应该先练习好悬停,因为悬停是基础中的基础,只有基础打稳了以后才能更好地练习其他动作;毕竟倒飞什么的对新手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楼主:
啊啊有道理有道理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听说电直的飞行时间大约只有10几分钟 请问
如果 飞机是原配1个 1000mAh的9v镍氢电池

我可不可以并联两个 1000mAh的9v镍氢电池 来延长飞机的飞行时间呢?
或者 如果我在地面使用联系架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外 ...

你比那些问直升机能不能从窗户飞出去又飞回来的菜鸟有创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