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问题

楼主(2006-06-22):
哪位大大用FF9设置过定速?FF9的定速功能是给GV-1用的
我的电调是凤凰~

网友A:
凤凰电调需要设置后开启定速功能.
定速打开后,油门通道控制的就是转速,如果油门通道值不变,电调会努力使转速保持恒定。

楼主:
偶~
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