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HBX的遥控可以用在什么型号和品牌的电大脚上?

楼主(2006-06-22):
在其他车(如油车)上通用的吗?
是不是只要是频率一样就可以通用?
方向还是方向?进是进,退是退, 刹车还是那个刹车?

网友A:
配合HBX的接收,或可以和FUTABA兼容的接收器可以用在所有二通道的模型上面!
方向还是方向!进是进,退是退, 刹车还是那个刹车! 但也可以不一样,看接收器上插头如何插来决定!

网友B:
基本上是AM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