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C 10x5 桨的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6-22):
请问APC 10x5 10x7 10x10 桨的 5,7,10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0*5
10是长10寸
5是螺距

网友B:
APC,美国著名的螺旋桨品牌,为真飞机制造螺旋桨的公司。
10x5:直径10英寸,螺距5英寸。

楼主:
不同螺距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C:
螺距大拉力就大.

网友D:
需要根据电机的说明书配浆的,螺距大的浆未必拉力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