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救小虾,22#E的问题

楼主(2006-06-22):
如果飞机是在钟的中点,机头指向12点,我站在6点的位置,为什么飞机会向7点方向向后飞的(头指向前面的)? 把机头面对自己,两个大桨垂直于尾管,发觉左面的大桨明显比右面的大桨低,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刚才所说的问题???
  十分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在飞对尾悬停起飞的时候如果没有对副翼进行控制飞机向左飘是正常现象;至于会向后走,应该是你的十字盘没有调平。
如果机头向自己,两只悬翼同时向尾管折,悬翼一只高一只低是正常现象,除非你是将油门最低点的螺距设置成 0 度就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对尾悬停起飞的时候如果没有对副翼进行控制飞机向左飘是正常现象;至于会向后走,应该是你的十字盘没有调平。
如果机头向自己,两只悬翼同时向尾管折,悬翼一只高一只低是正常现象,除非你是将油门最低点的螺 ...

把机头面对自己,两个大桨垂直于尾管,发觉左面的大桨明显比右面的大桨低,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刚才所说的问题???
是展开大桨,垂直于尾管,大桨一边高一边低  (6是尾管,=是大桨)

===========

网友A:
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那你看看你飞机的主轴和横轴有没有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那你看看你飞机的主轴和横轴有没有弯了。

飞机才买的,还有怎么大摔 ,这个应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那你看看你飞机的主轴和横轴有没有弯了。

主轴和横轴怎么看有没有弯啊? 要拆开来看吗?

网友:
这个是主桨的角度不够,PIT攻角小钮力小于尾电机的最低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