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的知识

楼主(2006-06-22):
  传统镍电池如果充电时间过长,镍电池里的液体会结晶,阻止充电器将电充满。这样一来,为了使其性能最大化,必须充满电或定期放电。而对于锂电来说,我们可以在方便时刻随时为锂离子电池充电,完全不用像镍电池那样麻烦。

  关于锂电寿命的讹传:锂电只能充300-500次,之后就需要更换。

  正确的说法:锂电寿命和充电周期的完成次数有关,和充电次数没有直接关系。

  一个充电周期意味着电池的所有电量由满用到空,再由空充到满的过程。这并不等同于充一次电

  先充40%,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充了20%,下次用过以后又充了30%,再下次20%.....在该20%的中途,即刚补充了10%的电力之时,总共累计完成一个充电周期。之后是下一个周期。

  简单的理解,例如,一块锂电在第一天只用了一半的电量,然后又为它充满电。如果第二天还如此,即用一半就充,总共两次充电下来,这只能算作一个充电周期,而不是两个。因此,通常可能要经过好几次充电才完成一个周期。每完成一个充电周期,电量就会减少一点。不过,减少幅度非常小,高品质的电池充过多次周期后,仍然会保留原始电量的 80%,很多锂电供电产品在经过两三年后仍然照常使用,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锂电寿命到了最终还是需要更换的。

  锂电的寿命一般为300-500个充电周期。假设一次完全放电提供的电量为Q,如不考虑每个充电周期以后电量的减少,则锂电在其寿命内总共可以提供或为其补充300Q-500Q的电力。由此我们知道,如果每次用1/2就充,则可以充600-1000次;如果每次用1/3就充,则可以充900-1500次。以此类推,如果随机充电,则次数不定。总之,不论怎么充,总共补充进300Q-500Q的电力这一点是恒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锂电池寿命和电池的总充电电量有关,和充电次数无关。深放深充和浅放浅充对于锂电寿命的影响相差不大。

  事实上,浅放浅充对于锂电更有益处,只有在产品的电源模块为锂电做校准时,才有深放深充的必要。所以,使用锂电供电的产品不必拘泥于过程,一切以方便为先,随时充电,不必担心影响寿命。

  如果在高于规定的操作温度,即35°C以上的环境中使用锂电,电池的电量将会不断的减少,即电池的供电时间不会像往常那样长。如果在这样的温度下,还要为设备充电,那对电池的损伤将更大。即使是在较热的环境中存放电池,也会不可避免的对电池的质量造成相应的损坏。所以,尽量保持在适益的操作温度是延长锂电寿命的好方法。
  如果在低温环境,即4°C以下中使用锂电,同样也会发现电池的使用时间减少了,有些手机的原装锂电在低温环境中甚至充不上电。但不必太担心,这只是暂时状况,不同于高温环境下的使用,一旦温度升起来,电池中的分子受热,就马上恢复到以前的电量。

      要想发挥锂离子电池的最大效能,就需要经常用它,让锂电内的电子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如果不经常使用锂电,请一定记得每月给锂电完成一个充电周期,做一次电量校准,即深放深充一次

网友:
大受裨益。
远空兄描述的充电电池特性只在铅酸蓄电池中见到过类似的说法。铅酸蓄电池因为没有记忆效应,浅充浅放的确更有利于延长电池的寿命,我们目前使用的镍镉、镍氢电池,通常都鼓励完充和完放以保持电池的容量。

网友:
哦,明白了。“总共补充进300Q-500Q的电力”这点是关键。总放充电量一定,可能是因为放充时需要不可逆的损耗某种材料吧,也许就是损耗电解质。
不用放充完全满,电池寿命不受影响,锂电的使用其实还挺方便的。
过充引起大肚还真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