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我啊~~

楼主(2006-06-22):
我的G2已经安装好了也找到狗的驱动了,但是为什么接上遥控后遥控的指示条就是不动,关掉遥控后自己乱跳或者开着遥控自己乱跳,我已经装了N边了,以为是系统的事但是系统我已经装了好几边还是不行~怀疑是主板接口的事但打印接口以前没接过啊??我这两天都快崩溃了~请高手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A:
有进行过校准的工作吗?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 ppjoy 来玩模拟器,如果是的话,就需要先在控制面板里的游戏控制杆选项里选择你用 ppjoy 模拟出来的游戏手柄的属性栏对游戏手柄进行校准,然后在 G2 里还要校准一次,那才能够正常的使用。
如果是用“狗”的话,也应该在 G2 里先进行校准啊。

网友B:
一个入门问题,G2的“狗”是什么?

网友C:
如果是并口的狗,要在BIOS中设置 ECP模式, 如果是新买的笔记本,有可能设置不了,因为很多新主板的并口已经是 虚拟并口了。
如果是USB的,好办,参照本论坛精华区的贴子。
如果是PPJOY ,看看本论坛以前 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