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上450XL,想问问大家的机是怎样配置的。

楼主(2006-06-22):
打算上450XL,请问问大家的机是怎样配置的。我想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请翻旧贴,太多选择了。

楼主:
亚拓原装马达KV3550,25A电调,CCPM版本,亚拓标配遥控器,Telebee/PIEZO/HEAD LOCK n. 11g超微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辉盛的9克舵机,锂电就用3E的1800MAH 12C.
请DX们看看这样配有问题不?

网友:
1.预算是多少?包括遥控吗?
2.准备飞到什么程度?3D还是航线?
3.每月要200-300的费用可否坚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原装马达KV3550,25A电调,CCPM版本,亚拓标配遥控器,Telebee/PIEZO/HEAD LOCK n. 11g超微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辉盛的9克舵机,锂电就用3E的1800MAH 12C.
请DX们看看这样配有问题不?

陀螺仪如果预算有限就用GY240吧,后期可以改成401,不过性价比不高.但比你的的那种要稳定多了,温度和电压改变基本不会偏移中立点.
舵机我没有用过,不好发表意见.

楼主:
预算大约4000以下,包摇控器。终目标是飞3D,也可以后慢慢升级。每月200-300问题不大,减少点其它活动就是了。
还有是马达主齿用几T的好,15、13?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大约4000以下,包摇控器。终目标是飞3D,也可以后慢慢升级。每月200-300问题不大,减少点其它活动就是了。
还有是马达主齿用几T的好,15、13?

这个配置飞3D嘛~~~~还是有点勉强,240陀螺还是不行的,也不要相信什么可以改成401,陀螺是一次性投资,买个好陀螺终生享用,401飞3D想都不用想,不过还要加个好的尾舵,比如9650,控的话我自己用的是FF9,你是普通板还是SE?普通板的话飞3D不大好,最好是自己切成CCPM直推的,这样控制精度高,反映速度快,普通板切CCPM的性能不亚于SE的性能~

网友:
还有就是430马达据说用13T不错,然后还是换个好的电调,带定速功能的,象凤凰啊,JAZZ啊,JETI啊~不过费用就~~~~~~~~~`

网友A:
4000包控的话。有难度。不过可以现在那种6通的。带的是hs55的舵机。接收也不用买了。在搞个带齿轮的小舵机放在尾巴上就可以了。那个控好像是1600多。好像。在搞个亚托带无刷电调的。1280左右 。充电器。2块理电。4000差不多。4000大概这样配性价比最高。

网友B:
用辉盛要多点心理准备要多检查,用是好用就是质量不稳定~哈哈哈哈~飞着飞着就坏了~我就是常检查逃过了两次炸机~

楼主:
谢谢各位DX的指。呵呵,不可靠的东西还是少用了,怕炸机。
Futaba GY401陀螺仪+S9253数码舵机行吗?

网友:
当然行了,50级油机都用它~

楼主:
这个摇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辉盛要多点心理准备要多检查,用是好用就是质量不稳定~哈哈哈哈~飞着飞着就坏了~我就是常检查逃过了两次炸机~

 怎么个检查法? 期待你发帖~~~

网友C:
对阿。如何检查呢?我也在用辉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0包控的话。有难度。不过可以现在那种6通的。带的是hs55的舵机。接收也不用买了。在搞个带齿轮的小舵机放在尾巴上就可以了。那个控好像是1600多。好像。在搞个亚托带无刷电调的。1280左右 。充电器。2块理电。 ...

这个是什么意思?把尾舵机移到尾巴上去?还是用舵机齿轮直接推动尾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阿。如何检查呢?我也在用辉胜。。。。。

买的时候用那个ESKY的舵机检测器试试,然后就是飞行过程中的休息时间也打打舵试试,我就是有一次飞了4分钟下来,习惯性的检查,一打舵就发现三个舵机(CCPM)中的一个不动了,刚才还飞的好好的,再打舵又正常,于是赶快换下来,还好不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这个Hitec六通道遥控器(72MHz/电动直升机版)如何

网友:
这个控还是可以的,尤其是舵机,现在口碑很好哦

网友:
原配的HS55舵机很一般,建议不要用。

楼主:
打算是
陀螺仪:GY401
前舵机:Hitec HS55
后舵机:Hitec HS56

网友D:
尾舵机用HS56是不错的。如果有条件都用HS56就更好了。

楼主:
请问Hitec HS56 跟Hitec HS55主要有那些分别,优胜在那里?

网友E:
没问提,楼住的配自和我现在的一样,我用11T,RCE500,辉盛舵机,飞3D没问提,中立点偏移也没发现.

网友F:
呵呵 如果说打算以后长期玩的话
为了美观 9X2 不错
401是必须的 方便以后用数字舵机
接收机用R770 变频的 体积小 稳定
舵机用HS56 精准
电机电调用原厂的就够了
电池用鸿飞2200的12C还可以
至于新手 耐摔脚架练青蛙跳还是有帮助的
价格码准备1W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