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7#控和GY401的配合问题

楼主(2006-06-22):
刚刚收了一个GY401的陀螺仪,用的控是华科尔37#机配备的701遥控器

把401陀螺仪安装到接收机上,开机自检通过以后,发现陀螺仪的指示灯不断的闪烁,大约1秒钟一次,查询GY401的手册,上面说通电时候必须是锁尾方式才会正常,这样闪烁是因为开机时候没有放到锁定状态。而且说是否锁定是和控的混控有关系的。

可是对比华科尔说明书,搞了很久也没明白如何配合GY401调节成开机是锁尾模式。不知道怎么办。用过GY401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
就算可以开关锁尾模式,原装的控也无法调感度

网友:
终于得尝所愿了???!!!多少钱收的啊!听说价格不错哦!!!
把401的感度线查在第5通道(通常),然后在控上找GYRO来调吧,好象是第12个开关吧!!要是不行的话就要考虑上个好点的控啦!!!

楼主:
早上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

原来一直相信华科尔说的用607接收机无法控制感度,它的说明书上说第5通道是起落架通道,而GY401手册上面说如果是一般的通道的话需要设定ATH行程才能控制陀螺仪的模式。今天没办法了就把陀螺仪的感度线插到了第5通道上面,只有试试看了,没想到竟然第5通道完全可以控制模式,开关搬到上面是锁尾模式,搬到下面就成了普通模式了,呵呵,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

原来一直相信华科尔说的用607接收机无法控制感度,它的说明书上说第5通道是起落架通道,而GY401手册上面说如果是一般的通道的话需要设定ATH行程才能控制陀螺仪的模式。今天没办法了就 ...

无法控制感度?会追踪吗?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网友:
都用401了为何还要用华XX的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控制感度?会追踪吗?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还没搞清楚怎么控制感度,因为锂电坏了手上也没有电池,所以还没有上机试。
价格倒是不贵,呵呵,不过原线被剪断换了,有点不完美了。

用的舵机是辉盛9克的舵机。
手上没钱,所以没有换控,想遇到合适机会的话就换一个RD6000 Super的试试,穷人啊,痛苦。

网友B:
要看你的接收机是不是701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条感度调节线是无法接的.只有701的接收机才有调节感度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接收机是不是701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条感度调节线是无法接的.只有701的接收机才有调节感度的通道.

接收机不是701而是607,但是我把感度线接到5通道(就是起落架通道),然后拨动5通道开关,一样可以控制锁尾模式和普通模式。但是好像没法调节灵敏度把。

网友:
遥控器是有一个GEAR通道。但是好像感度不能调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