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恒龙的虎1的改装

楼主(2006-06-23):
我有一台恒龙的虎1.外表还过得去.但有几方面的不好,要改一改.
1.开炮后坐,当炮塔向两边,后边偏转时开炮.坦克还是往坦克的后边后坐.打算不要这个功能.
2.音响效果的与田宫坦克相比,只有发动机的声音没有行走的声音.打算不要这个功能.
3.炮管只能升高了才降下来,降下来了才升高.要改.
4.速度是有高低之分,但不是很明显.要改.
改装方案:
原来的遥控设备不要,改用T4VF(改成5通道的,接收5通道加混控,),分别控制油门,左右转向,原地转向.炮塔偏转.炮塔偏转.炮管的升高和下降,bb炮(油门由两个80安的两个双向电调来控制,炮塔的偏转一个标准舵机的电路板或一个微型车用双向电调来控制.炮管的升高和下降由一个标准舵机的电路板或一个微型车用双向电调来控制.bb炮由一个标准舵机的电路板或一个单向电调来控制).
问题:
当我同时推油门杆,压左右方向杆时.设备会执行我哪个指令(我希望它能执行左右转向的指令)?
标准舵机的电路板能否胜任控制炮塔偏转,炮管的升高和下降,bb炮(如果不行,只好用电调了)?
以上方案如果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出,补充.谢谢!

网友:
关于电路方面,建议你不妨参考一下老帖,早就有很详细的介绍了!

另,你的主电调选得太大了,实际根本用不了80A那么大的,记得原来有兄弟自己改过,10A左右就足够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26filter%3Ddigest

网友:
我曾经改过,到我blog 看看把,http://www.hdcboy.com/default.asp?cateI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