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纳思配三通的设备配四通的遥控能飞起来吗?

楼主(2006-06-23):
晒纳思配三通的设备配四通的遥控能飞起来吗?

网友:
什么叫配三通的设备配四通的遥控?

网友:
从三通哪个孔拨出来的, 就插到四通的哪个孔里, 不就OK了吧.

网友:
可以飞的起来,第四通道不接就可以了

网友:
尝试"推理"和"翻译"一下:

赛斯那(估计启迪的那种)配套的三通设备的那个接收机(四通的),另外改配标准的四通发射机能否兼容,对否?
答案:不兼容FUTABA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晒纳思配三通的设备配四通的遥控能飞起来吗?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