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6-06-23):
我有几个CD无刷电机,都是无轴承的。
这种电机只换强磁,不重新绕线可以用吗?KV约多少?带多大的桨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几个CD无刷电机,都是无轴承的。
这种电机只换强磁,不重新绕线可以用吗?KV约多少?带多大的桨合适?

最大电流太小,除非你用到高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太小,除非你用到高压电池。。。

直驱一个大桨如何?电流不就上去了吗?配3串锂电效果会怎样?

网友:
原来的电线太小, 你量一下直流电阻, 可能有3欧, 那么你的11v电池, 最大能给的电流就是3a, 而且, 在3a电流下, 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