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平衡充

楼主(2006-06-23):
外壳随便找个盒子就可以了,我用的是mp3的盒子,一个20v的数字电压表,里面接线乱啊~~~~,没耐心的模友千万不要试

网友:
不错啊!

有多的没有,卖一套给我!急啊!

网友:
啥子东西哦??没看懂喃。。。。。。。

网友A:
Lz都说了是平衡冲啊!

卡西欧滴......................一看到这3个字我就想起铁臂阿童木,小日本就剩阿童木还算是好人了

网友:
请上内部图,制作过程图.那几个开关作用是什么?

楼主:
里面太乱了,不想打开了,电压表用一只手机充电器单独供电,有2串,3串两种插座,4位互锁开关禁止同时按下,否则会导致电池烧毁,或者火灾事故,我用铜丝连接的4位开关,短路可以烧毁铜丝,起到保险的作用

网友(2006-07-27):
你牛B,纸壳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西欧滴......................一看到这3个字我就想起铁臂阿童木,小日本就剩阿童木还算是好人了

还有多拉A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