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为什么

楼主(2006-06-23):
华科尔原装36#机器能飞多高,能不能改好呢。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电机和电池了.......这个和空机本身没什么关系.............在说飞太高了,你根本无法判断飞机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电机和电池了.......这个和空机本身没什么关系.............在说飞太高了,你根本无法判断飞机姿态..........

用原装有刷的能飞多高

网友:
呵呵。想飞好高嘛。反正电池没有用完之前都是可以往上飞的。原配电池和电机,也是可以飞的。主要还是调试。当然电机退磁了,就不一定了。

网友B:
我的原电机与电池只能飞20-30CM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装有刷的能飞多高

原装的电池没试过,用原装有刷加12C哩电,飞10米以上还能继续爬升.....电机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原电机与电池只能飞20-30CM高

过充了。这是镍氢电池过充的典型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