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飞行请教

楼主(2006-06-23):
那位兄弟能介绍一下倒飞要领啊。谢谢

网友:
倒飞要先把倒飞时的方向练熟悉,然后在飞倒飞时要注意的是要倒的时候飞机要有上升的推力才翻得过来,没有升力就倒不过来.就是能倒过来也困难会摔机.

网友A:
毫无要领可言,纯粹就是基本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毫无要领可言,纯粹就是基本动作!

是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啊?呵呵

网友:
模拟器上多摔几次,不信练不出来控感。

网友:
很简单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