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高手关于发射管的问题

楼主(2006-06-23):
我的4VF买了7,8年了,开始不懂经常不拉天线玩FMS。现在发现遥控距离明显变短,不拉天线也就10几米。
做了一个超级简易的场强计发现辐射功率相当于BTT电直遥控的1/3。
拆下发射管测量hfe=330。
由于买不到相似的管子用了一个D882 Y ,hfe=250的管子替换,发现辐射功率相当于BTT电直遥控的1/6。超级郁闷!
请问原来4VF的发射管参数,能不能用D882 Y ,hfe=250的管子替换,怎样调节?

网友:
不行,D882不是发射管。原机的管子如果没坏,重新调整一下应能恢复。

楼主:
请问怎么调?发射管老化是什么性能老化。是不是高频时候的放大倍数比以前下降的多了。

网友:
发射机用原管没问题,也不应该出问题,反而你换了再换回去反而会有多的麻烦出来。你要是懂就稍微重调下中周让阻抗重新匹配功率就能上去了。反而拆了后再换上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问题。如果你的焊接技术够好的话那就没问题了。还有就是功放管发热别太大太大了就需要换管子了或重调匹配。高频的东西一旦烧坏了再修就太多麻烦了,虽然能修好,也不难修,但就是特麻烦!

网友A:
透露给你个信息,天地飞6A 72MHZ发射管用的是2SC2314,我13年前搞无线电时用的2SC1970比它的功率大些,用丙类放大电路发射功率能点燃6.3V的小灯泡,遥控几公里不成问题!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个C1970的管子,如果是35或45MHZ的的频率,可以用C2078或C1969,发射功率很大,能摇个几公里不成问题。
另外最好别调中周,因为个数比较多,你不知道该调那个,调偏了再调回来可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露给你个信息,天地飞6A 72MHZ发射管用的是2SC2314,我13年前搞无线电时用的2SC1970比它的功率大些,用丙类放大电路发射功率能点燃6.3V的小灯泡,遥控几公里不成问题!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个C1970的管子,如果是 ...

听说天地飞的6通遥控能达到2KM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透露给你个信息,天地飞6A 72MHZ发射管用的是2SC2314,我13年前搞无线电时用的2SC1970比它的功率大些,用丙类放大电路发射功率能点燃6.3V的小灯泡,遥控几公里不成问题!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个C1970的管子,如果是 ...

那4VF怎么改才能加大发射功率?有没有详细的原理图...

楼主:
刚查了一下c1970 hfe=50,不能直接替换4vf的发射管,我正在寻找c2314 f 的管子,不是f 的都不能用,我没仪器,没法调中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一下c1970 hfe=50,不能直接替换4vf的发射管,我正在寻找c2314 f 的管子,不是f 的都不能用,我没仪器,没法调中周。

知道你发射管为什么会坏吗,不拉天线就是容易烧发射管,因为发射功率发不出去在发射管里憋的,导致管子发热太大降低使用寿命。所以玩模拟器时要把晶体拔下来,让电路停振,发射管就不工作了,不影响其寿命。
不知道4VF用的什么管子,我猜可能是C2053吧?C2053发射功率比较小,我记得好像是0.5W,加个小散热片可以直接替换C2314,C2053一般用于C1970的前极功率放大。
高频发射电路一般都用高效率的丙类放大器,电路非常简单,b极偏置电压接成负偏置,前极信号由电容输入到b极,e极接地,c极接LC震荡,从C极接电容输出到天线上。
因为高频电路里是通过电容耦合的,靠前极的发射功率来激励后继道通,最后一级的功率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不是关键因数,50倍完全够用,C1970是对讲机用的专用发射管,用同等截至频率同等功率同等放大倍数的普通三级管是替代不了的!还有就是个更猛的发射管C1971,用于车载或台式机中,功率更大,能达到10公里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发射管为什么会坏吗,不拉天线就是容易烧发射管,因为发射功率发不出去在发射管里憋的,导致管子发热太大降低使用寿命。所以玩模拟器时要把晶体拔下来,让电路停振,发射管就不工作了,不影响其寿命。
...

实在太专业了,非常感谢!

还有些一直想知道的问题,发射管老化具体是什么特性变化了?
发射管和普通三极管有什么区别?
你说hfe=50就够用,为什么呢,真的不大明白啊。

网友C:
其实2053与1970都是推动管,早期用1970,只要有场强计,调发射机并不难。从后面中周向前调,每个中周都调到场强计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2053与1970都是推动管,早期用1970,只要有场强计,调发射机并不难。从后面中周向前调,每个中周都调到场强计最大。

如此容易?
实在买不到管子就调一下。请教用9018,能不能当检波二极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2053与1970都是推动管,早期用1970,只要有场强计,调发射机并不难。从后面中周向前调,每个中周都调到场强计最大。

根据发射功率设计要求选择不同的发射管,0.5W左右用2053;3W左右用1970,2053做推动;10W左右用1971,1970做推动;
这三个管子都是我当年上高中时搞无线电时用的管子,现在早就不弄那个了,那个时期的管子过了13年多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了,肯定又出新型号了。但是就如同9018之类的高放管,也不能淘汰吧,不过像1970这类的发射管在电子市场还是不好找的,毕竟不常用。

网友:
你就找2314就好了。4VF用2314不用调任何东西就能用,4VF的班子本来就是按照2314设计的,后来只是改用贴片的了,型号我就不说了,你想买个一两片也买不到,还是买2314好些,它的散热比现在4VF的要好得多而且可以很容易的添加散热。而且还能单买。至于上面的极地猎人说得一些东东我不认同。这么说吧只能说天地飞用的推动的片子和Futaba的高频头的推动片子是一样的。谈不上遥控距离能远多少。主要还是看接收机做得怎么样。还有就是4VF不拉天线阻抗不匹配是发热大,但是小日本做得很好,即便你不拉天线他也很难被烧。片子只要没烧就能正常使用。我的4VF用了10多年了照样不拉天线玩模拟器一样没出问题。所以说楼主是瞎搞。片子没烧你就根本不应该拆。老化是你自己感觉出来的。遥控距离没有明显下降就根本不用考虑而且遥控距离下降也不一定是发射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接收机坏了,灵敏度上不去或者受干扰了,不能简单地就认为遥控距离下降就是发射机的问题。说不定本来就没有问题的东西被你自己这样一搞就给搞得有问题了。我测的4VF的发射功率是20dbm,JR的642是23dbm,FF9的也就20多点。所以说它的功率并不怎么大。也许是我的传输线没用好,测得不准。我没有高频专用功率计,我用频谱测的。所以说2314想把功率推得很大不怎么容易。还是要看推动。还有就是1970他的散热比2314要好,但是要想推到1W也不容易,用1971就很容易了。但是1970和1971都停产了,不好买,而且还超贵,一片要10-20元呀!中关村居然有人还卖到30元一颗。我一直没买来用!都用别的型号的。你要是调中周调他的T型滤波匹配网络。匹配网络有两个中周调靠近推动的那个慢慢调把场强调到最大,然后再调靠近天线的那个。别的中周都别管。你要是不听我的去调别的调坏了我可不管了。如果这两个调了功率还上不去,可以试试调推动和末极中间的那个中周。就动这三个别的都别动。极地猎人你老兄说的是它的极限参数吧极限参数是不容易达到的做到了搞不好很容易就烧了,这些管子的典型参数不是这样的,1970的输出功率典型是1.2W,2314典型是1.8W,1971的输出功率典型是7W.虽然说他们的Pc都很大,能把功率再往上推,但是推动做得不好也很难推上去。本来推动到末级的增益就没法做得太大。所以想把功率推大还是要把推动做好,或者再加一级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4VF怎么改才能加大发射功率?有没有详细的原理图...

你想加大功率4VF不好加呀,只能在后面再加一级末级,让现在的末级作第二级推动,这样功率才能加大。简单更换推动和末级是很不容易把功率给推上去的。

楼主:
一个比一个专业,我越来月晕了,我的确是瞎弄的,我把原来的管子有焊上了,还是原来的好用,我现在只期望能买到2314,要还弄不好…………

我中周顶上有一块液晶,是不是液晶电路离中周太近(都靠上了),导致的?要是这样,我就换个超薄液晶。

网友:
2314最高使用频率只好用到50MC,72就不好用了。72要选用4821之类的管子。只要原管子没坏,还是调一调省事。1970最高也只能做到0.5W,3W根本达不到

网友:
小日本futaba的FF6以上的就是用2314作的72地,反正用起来没问题.至于好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70做到0.5W以上没问题,做不到只能是推动没做好。至于说能不能做到3W我也没试过。不敢发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比一个专业,我越来月晕了,我的确是瞎弄的,我把原来的管子有焊上了,还是原来的好用,我现在只期望能买到2314,要还弄不好…………

我中周顶上有一块液晶,是不是液晶电路离中周太近(都靠上了),导致的 ...

你的呀可能是数字信号和高频信号有干扰呀!!你把高频屏蔽起来看看。或者把数字电路给屏蔽起来看看哪个好屏蔽屏蔽哪个。应该屏蔽高频哈。高频屏蔽不了,你就屏蔽数字电路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呀可能是数字信号和高频信号有干扰呀!!你把高频屏蔽起来看看。或者把数字电路给屏蔽起来看看哪个好屏蔽屏蔽哪个。应该屏蔽高频哈。高频屏蔽不了,你就屏蔽数字电路吧!!哈哈!

明天开盖全裸楼下试机。

楼主:
我日啊,换上从新设备拆下的2314,关掉数字部分,距离不到6米。看来是接受机问题了。
NND,晶振不好了?

网友E:
2314一般不容易烧坏,我的设备开始就怀疑是发射管怀了,其实没坏,后来又有两位模友说发射管2314坏了,我就把我准备的发射管给了他们,结果他们回去换上后都没好,后来才查出来别的地方出的问题,所以要慎重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314一般不容易烧坏,我的设备开始就怀疑是发射管怀了,其实没坏,后来又有两位模友说发射管2314坏了,我就把我准备的发射管给了他们,结果他们回去换上后都没好,后来才查出来别的地方出的问题,所以要慎重一些的

这个接收机炸了8年了,炸烂了一架P3A,一架游动伞翼,前几天做的电动飞机也炸烂了,接收都炸开了。
请问不拉天线10米的原因可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