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旋翼在舵机中立的情况下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楼主(2006-06-24):
我的是37#机,一直在调试。现在有个困惑,就是在尾舵机中立的时候,尾旋翼处于什么位置是正确的?

我的理解:调试的时候,关掉陀螺的锁尾,陀螺自检以后尾舵机归到中立点,舵机摇臂和舵机垂直,然后调整连杆长度到直机刚好不自旋,也就是说在尾舵机中立的时候尾旋翼并不是在尾旋翼滑杆的中间(如果刚好在中间时候尾旋翼是没有攻角的),而是偏离中点,这个时候尾旋翼有一个角度,可以刚好抵消自旋力量。不知道这样理解和调试对不对?

登连杆长度调整好了以后,在用陀螺仪调整,然后打开锁尾,呵呵。

我是这么考虑的,不知道对不对,大家来说说你是怎么调试的。

网友:
The same, I feel that you are right.

楼主:
其他朋友也来发表一下看法吧。

楼主:
找到一个调试的帖子,我的思路应该是第一种,看来是正确的:

尾舵中立位设置在有锁尾的陀螺仪中需要认真对待。按照401的设置方式需要按照以下几个步骤完成:

1。设置尾舵行程ATV(Endpoint等)到100%-140%(Futaba);

2。在没有风,不锁尾的情况下起飞,如果尾巴转动,通过调整尾舵机位置或者尾舵连杆的长度,让直机在不锁尾的情况下能够悬停;

3。设置401上的Limit,使得对于尾推两边都不会跟尾轴发生干涉。也就是说让两边都不能顶到其他地方,保护舵机;

4。调整遥控器上的陀螺感度,让感度在不追尾的情况下最大值。

以上是锁尾一边的调整步骤。对于450电直可以按照以上方式调整,但是对于某些舵机可能因为响应速度等问题,可能会使尾巴锁不稳甚至失去尾巴的控制能力,只能通过加大Limit的方式使用,带来一个隐患是尾推碰到两边,对于尾舵有伤害。

在使用锁尾陀螺时,可以不用按照以上方式设置中立位,可以按照一下方式设置:

1。调整尾舵位置及尾舵连杆,使得尾推在尾轴的中间位置;

2。设计该位置为中立位(通过遥控器设置);

3。调整Limit,使得尾推左右都不干涉;

4。调整陀螺感度;

上面第二种方法需要直机一直在锁尾的情况下工作,如果因为陀螺失去锁尾功能或者在飞行中需要不使用锁尾功能的话,摔机的可能要比不摔的可能大舵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陀螺仪锁尾后,尾桨有个5~6度的攻角即可。

网友A:
我就是不会调, 起飞前老打转, 除非把尾舵机摇杆一直朝反方向拔着... 不过升空后就只用照顾油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不会调, 起飞前老打转, 除非把尾舵机摇杆一直朝反方向拔着... 不过升空后就只用照顾油门了...

是转速不够,尾桨用来抵消大桨的反扭力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