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FSR O 3.5 完工。

楼主(2006-06-24):
前段时间没空,装了好几个星期,今晚赶工,终于安装完成了。看看明天能不能去试航。
船壳是5irc上广州水鞋卖的船壳,2XX元一只。
船长86cm ,宽 27cm

试船配置:
飞高540L 1890kv电机
125A电调
16节
octura x640

一下步打算 540xl 1500kv电机, 20节电跑。

网友A:
兄弟用的船壳是多少大的。是那里买的

网友:
介绍一下船的数据和配置

网友:
我又頂一下!
預祝試水成功!速速不斷突破!

网友B:
顶~~~

还是电的方便  但是想问....怎么防水?谐振管那里好大个洞...呵呵

网友:
好船,看着都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用的船壳是多少大的。是那里买的

在5irc里,水鞋卖的船壳。

网友C:
软轴漂亮``是多大的?
动力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轴漂亮``是多大的?
动力是多大的?

使用4mm的软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的方便  但是想问....怎么防水?谐振管那里好大个洞...呵呵

安裝一塊超薄透明膠片補上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裝一塊超薄透明膠片補上就是啦!

多谢指点。

网友:
mcintosh兄:
建議將船舵去角減低水阻,我已經做過測試,越高速度的船,去角後效果越明顯的快了.
你也可以做一次同樣的測試,測試船舵外形對速度的影響性.

网友:
好漂亮的船啊

就等录象了

网友:
轴系做得相当不错,很喜欢!有点像MONO的轴系!有想过来抢的冲动了!

网友:
飞高540L 1890kv电机
电机几钱啊?

网友:
看你的轴套上的两个孔,用螺丝固定后,好象高低角度不能调的啊!

网友:
要玩的爽,就要好多好多的电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