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刷的进来

楼主(2006-06-24):
你们的无刷电调工作时的温度是多少?

我的好盈电调刚插电池,5秒内,温度飞快上升,很烫手,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无刷电调工作时的温度是多少?

我的好盈电调刚插电池,5秒内,温度飞快上升,很烫手,这正常吗?

你好,热的位置应该不是贴标签的那一面对吧,如果是那就是 BEC 稳压块热了。如果是,那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是否电压过高(不能用四节锂电,如果用四节锂电, BEC 必须外挂)
2.舵机是否有卡死
先查这两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