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大加给个意见,跑不快。

楼主(2006-06-24):
是下水之前手机照的,跑不快。看有什么地方要该进。谢!!!!!

网友A:
自己做得船形很不错.至于速度怎样才算快就不好说了,同是一种发动机,风桨艇无论怎样都是没有水桨艇快的.它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在布满垃圾的水里航行,当然舵要改成风舵才行.

网友B:
没有船底的图片,不好给意见的。跑不快我想可能有这几个原因有关:
滑水面的形状、角度
空气浆的直径和螺距的搭配
另外不同意楼上说的:同是一种发动机,风桨艇无论怎样都是没有水桨艇快的
风动艇可以跑到点水状,几乎没有水阻力,所以……

网友A:
能跑出点水状的已经不是一般的风动艇,而是地效应艇了.

网友C:
调教得好的风动艇是可以跑到点水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