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6-24):
:em17我的30机机。在低苔速时会鸡鸡鸡的响,但推油就好了,我是菜鸟,搞不懂是
发动机
,还是离喝器有问题。这正常吗?:老鸟们请只教

网友A:
1,可能是共振现象,检查一下是否有松动的地方。
2,不插点火电,用电启动机带动发动机转动,看是否有同样的声音。
3,拆下发动机,重新定位安装上,注意启动轴一定要保证顺时针用手转动非常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