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翼龙的问题

楼主(2006-06-24):
提示:

网友A:
FMS自己搜索下就可以找到了!3通道不带副翼的比带副翼的还要好飞,但是注意把你练习时的通道选择对了噶!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呵呵,难改了,只好一直凑合这么控制了!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应该是副翼);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应该是方向).没有办法改不过来了!

网友B:
到艾特网站下载,是不是带副翼就不记得了。如果带副翼可以用word或写字板打开它的*.par文件,修改由上至下的第4项(参数在第1列),将该项目参数设为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