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六通的应用

楼主(2006-06-24):
说明上说可以用来做直机的控,不知道能否用在油直上面。主要是悬停和航线。我的是喜路宝30的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我现在油直上就是用的这个
我现在油直上就是用的这个 在练模拟器 还没开真机呢

网友A:
我想基本的动作是没问题的吧
我想基本的动作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A:
在模拟器上的多可以做动作的
在模拟器上的多可以做动作的

网友B:
如果资金够的话,还是买台好点的吧....直机失控,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C:
普通十字盘30油直可做一般的练习
我们有些客户将FT06-A配在普通十字盘30油直上出货,普通的悬停航线飞行半年没出现问题.该机型不能玩3D和倒飞.建议先在模拟器上多练习,实际飞行熟练后换高档设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