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飞3D的疑问!!大家帮忙!

楼主(2006-06-24):
在
模拟器
上练习了好久,还不会对头悬停,但是敢飞3D,今天把机机,自己的改的塑料版直推,呵呵,飞3D了。先来个后翻滚,没问题,就是翻的慢,再来一个,还好,悬停,呵呵,来个前翻,,掉高度,晕,救机,完了,炸了!!损失不大,主轴一根,大齿一个,主轴好的,奇怪!!!其他好的。好像机机瞬间失控,我的控是9X2变频的,接受是JR10DS。用spcm接受。3D时,油门是100。90。100,螺距是-9。0。9。没有双桨。315的鸿飞木浆。在3D时悬停,快速拉起很慢,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木浆升力不够。改天用用炭纤维的试试 。还有老发现控有死角,在家里调试飞机就发现了,会不受控制,还好带保护功能,然后呢,请大家看看为什么前翻就掉高度,估计是那时候控失控,还有翻的慢是为什么?大家随便说说了!!

网友A:
死角,PCM害的..........

网友B:
是什么电机,不行的换亚托原配的奖翻起来看看慢不慢,我觉得还是先把no控的问题找清楚,不然翻起来太可怕了!

网友C:
我没玩过3D,但是据说好象要把平衡块移动到最内侧,增加灵活性

楼主:
那个平衡的拿掉最好,spcm有死角呀,不会吧,晕,是收的死角,还是控的死角,要是收的死角,那翻起来不是碰到死角机机就掉下了了!!!!!

网友D:
先查清设备的问题,再注意操控手法

网友E:
关闭失控保护,否则...

楼主:
否则油门不会停下来,对不!!!!

网友F:
厉害阿,对头还不会倒飞了。
建议先练好正飞,要不然到飞后,正飞也会乱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