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450SE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2006-06-24):
我的是450SE.
电机
是KV3200,用325浆.平时只是飞飞航线.请问一吓电机应该配多少T的齿轮.油门曲线应该设为
PL=? P1=? P2=? P3=? PH=? 应该设定为多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450SE应该配的是430L电机,是3550KV的。
请按照下边的方法试一下。
1、430L电机配13T齿轮,做悬停、航线、3D动作都可以的。
2、油门曲线设为:PL=0 P1=45 P2=70 P3=85 PH=100
3、悬停点的螺距=5度,也就是油门摇杆在行程的50%时的螺距。
以上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