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6-24):
不小心 把这个(450尾管)搞弯了  咋样把它搞直 谢谢了!方法不要太复杂了

网友A:
我的办法:11mm钻头尾部敲进去,在周围敲敲,OK。

网友B:
同意楼主的办法,虽然弄不回原样,但可以用。最好是找本地的管材加工厂,弄的好到你想不到!

网友C:
先用手扳直再用5公分膨胀螺丝通

楼主:
谢谢了 用你们的方法 搞定了 顺便 我到鱼市弄了些 这个.....最上面的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