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我想买一电直是雷鸟好还是4#机好

楼主(2006-06-24):
各位模友你们好,我是一菜鸟想飞电直,请帮忙参考是买雷鸟还是4#机.谢谢.

网友A:
买雷鸟吧别买4# 4#烂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雷鸟吧别买4# 4#烂死了

而且要买最新版的雷鸟~~~~~

楼主:
.

谢谢大家指点,请问哪儿有新版的雷鸟.

网友:
商城是不是就有啊。

网友:
你可以买丘比特2也不错的!而且配件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雷鸟吧别买4# 4#烂死了

Sample Text严重同意!不能光图价格便宜,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雷鸟吧别买4# 4#烂死了

嘿嘿,兄弟太果断了,4#机哪有你说的那么糟糕啊。机子在于调试,调的还一样很好飞,雷鸟唯一的区别就是陀螺是独立的。除此之外都是一个级别的机子。

网友:
最好还是买共轴的,先练练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兄弟太果断了,4#机哪有你说的那么糟糕啊。机子在于调试,调的还一样很好飞,雷鸟唯一的区别就是陀螺是独立的。除此之外都是一个级别的机子。

雷鸟的旋翼头、尾桨等配件的材质较坚固,不像其他牌子的材质发脆。关键部位象旋翼头的球头根部很粗,所以要结实很多。另外它的混控和接收也是独立的,非常方便换无刷和好控。我的雷鸟用JR2610控+飞高六通接收+450TH或2040无刷+BA11.1V1500锂电。其细腻的操控和强劲的动力外加25分钟以上的留空时间,已远远超过这个级别JJ的飞行性能。近期打算买GY401换下用在400电直上的TeleBee陀螺仪,安在雷鸟上。将进一步提高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雷鸟的旋翼头、尾桨等配件的材质较坚固,不像其他牌子的材质发脆。关键部位象旋翼头的球头根部很粗,所以要结实很多。另外它的混控和接收也是独立的,非常方便换无刷和好控。我的雷鸟用JR2610控+飞高六通接收+ ...

这位兄弟真有创意!你这样搞就相当于在驴车上装ESP和安全气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真有创意!你这样搞就相当于在驴车上装ESP和安全气囊……

概念太落后啦。模型是用来的,提升性能的改装不合理吗?没见过改装届改车的钱超过车价本身吗?况且我的无刷电机和控都是玩400电直剩下的。飞雷鸟一定要用那个爱抖舵的控吗?一定要一次只飞八分钟吗?典型的国人思维定式!

网友:
我想那个配件便宜买那一种,省点钱!!

网友(2006-08-02):
严重支持 火腿丁